冲浪者x8尾巴快拆解决方案。

楼主(2016-01-07):
把尾巴做成快拆,解决不好携带的问题。
材料: m3四爪螺母,m3螺栓两个长度分别是40mm 60mm,m4碳管或者玻纤管代替,少量木片。
第一步,将螺母固定在木片上,木片固定在垂尾下部的前后部分。

118150

118151

第二步,平尾中间开孔,并用塑料片加强。孔的位置和垂尾后方的螺母对应。
第三步,将碳管截断合适的长度,固定在机身上,螺栓将从里面穿过。后面一个碳管又穿过了了平尾。

118153

第四步,将两个螺栓穿过碳管和垂尾固定即可。

118154

看图应该就明白了,哈哈。
不错,这次不要方向舵了,把升降舵放在平尾上,省的麻烦。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靠跟我飞没了的冲浪者x8一样…

网友A:
创造性的改造。。。。。

网友B:
适合不用方向舵的冲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合不用方向舵的冲浪

就是不要方向舵,貌似天上从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造性的改造。。。。。

没啥创造性,只是想方便携带罢了。

网友C(2017-01-05):
用方向舵也可以,现在有方便拆开的快调了呀,但是这个水平尾翼怎么快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方向舵也可以,现在有方便拆开的快调了呀,但是这个水平尾翼怎么快拆呢? ...

都能拆

网友D:
用方向舵调方向,总感觉没用副翼调的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方向舵调方向,总感觉没用副翼调的流畅

是的。我不用方向舵机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要方向舵,貌似天上从来没用过。

为什么不能用方向舵?影响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方向舵?影响哪里?

没啥影响。不过用的少,转弯都是副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