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样的体积的情况下,铝,玻纤维,亚克力这三个哪个更重点

楼主(2016-01-07):
由于4轴450偏重了,固定处用的是铝块固定,重就重在铝块这里,想把铝块换成玻纤维,或者亚克力作为固定处,不知道哪个更轻

网友:
铝管容易变形不太好

网友A:
亚克力与玻纤,比重差不多,不会说谁增加了重量负担。但是 玻纤板的强度和韧性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与玻纤,比重差不多,不会说谁增加了重量负担。但是 玻纤板的强度和韧性要好很多。 ...

谢谢解答

网友:
碳纤比玻纤更轻。

网友:
固定件要看部位,像起落架固定用铝就还可以。大炸不断,扳一扳就直了。
机架重,基本上重在折叠件,螺丝,实心塑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