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ck飞控,apm程序,链接MP,

楼主(2016-01-07):
总是时不时的显示陀螺仪有问题,请教前辈指导

网友:
在论坛上收了个乐迪版的还没到

网友:
我也在解决此问题。还没研究好怎么解决。今天已经装回xp系统晚上回去试试能不能恢复以前的mp版本。看能否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地面站显示:“陀螺仪不健康”。时而有,时而无。上一次接电脑有这种警告,下一次又没有了。因此,也没有管它,估计是受到了干扰,或者误触。你看看跟这种情况是不是类似。

网友:
我的APM2.8买来就这样子,陀螺仪坏掉了,发回去卖家换了一个!

网友:
提出的问题太简单,没人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