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PIXHack 无电机解锁问题

楼主(2016-01-07):
小弟新入一台380想做一些自动化的测试, 但是又不敢带电机测试, 所以想无电机的情况下做测试通过mission planner 和天地飞9通遥控连接,  在按了解锁按钮后 状态如下:
解锁开关灯(蓝色常亮:已经准备好解锁,可以执行解锁程序) PIXhack 指示灯 (绿色长闪:GPS锁定并且解锁。准备起飞)   状态说明来自说明书

1)连接
2) 上电 自检
3) 电机解锁 按键出现解锁错误。
请问各位 如果这个电机需要运行的解锁设定  是不是PIXHACK 的底层代码里,  如果需要无电机运作 解锁的话 是否需要修改飞控固件(version 3.2.1)提前感谢

网友A:
我也买了pix还没到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你把错误翻译下。解锁电机是否怠速是可以设置的 你去看看参数 搜索怠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pix还没到来学习一下

回头可以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错误翻译下。解锁电机是否怠速是可以设置的 你去看看参数 搜索怠速就行了

可以解锁的, 虽然没搜到,  其实是可以解锁的,舵机也能控制 只是现在我的舵机还有点问题  明天测测飞控的输出先

网友:
嗯我的昨天才给我发货估计后天能到 还缺电流传感器 电源

网友:
感觉很牛逼的样子 帮顶了

网友(2016-03-11):
我也在研究PIX飞电直 ,我的联系方式QQ:354849262   咱们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