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用land模式降落的问题

楼主(2016-01-07):
我的APM用Land模式降落每次都是碰到地后螺旋桨又加速,接着不是侧翻就是直接又飞起来,可吓人了.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一打到Land然后油门就打到最低等飞机降落了,不会是我操作的问题吧?

网友A:
弹是起落架,弹性大。估计你手动也会弹。触地飞控认为降落了 一弹他就认为又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是起落架,弹性大。估计你手动也会弹。触地飞控认为降落了 一弹他就认为又起来了

手动不会呀~~就是自动才会..又一次更离谱,一打降落它还往上升了一点才开始降落,气压计我都加海绵了..太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不会呀~~就是自动才会..又一次更离谱,一打降落它还往上升了一点才开始降落,气压计我都加海绵了..太无 ...

哈哈。大多因为起落架 还有轻

网友:
弹是起落架,弹性大

网友B:
这是APM中文网上对自动降落的 解释 ;在任何基于高度保持的模式中,包括: 高度保持、悬停、自动、自动降落、回家,当你的飞行器接近地面或者降落时,如果飞行器的运行变得很不稳定(或是自动降落过程中有跳动,或者降落后不能正确的关闭电机)。这是因为飞行器螺旋桨的气流与地面作用会产生压力,在此位置,你的飞控的气压计(高度计)可能会受到影响。
你可以给气压计垫块海绵试试,
如果效果不好 你可以在这看看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land-mode/,调整下降落速度。
有个好的练习方法 就是先用自动降落模式 等他降到你认为好操控的高度时(最好不要低于5米,给切换自稳模式后留些调整的余地)切换时油门保持中位,或者你平时的悬停位置。 多多联系 祝你稳稳降落。

网友:
脚架加海绵垫,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APM中文网上对自动降落的 解释 ;在任何基于高度保持的模式中,包括: 高度保持、悬停、自动、自动降落 ...

嗯..这些我都做了.最极端的时候我还把APM用胶布包起来,就剩一个孔,哎..不知道换naza会不会好点.
现在都有阴影了,昨天在家调试.自稳1米高左右打land,它给我往天花板上撞,这要在外面得飞到哪里去哟~~~
心累..

网友:
参数里面把降落速度改到最慢值,再试一试

网友B:
在家里气流很大的啊 对气压计肯定有影响,往上飞很正常。我在外面2·3米左右定高 飞机也会上升的,但到了一定高度就停住了,时不时的也会有上下跳动。也不是很稳,(应该跟震动有关系) 但降落都没什么问题。
我没试过在家里降落··晚上回去试试看,回头给你答案。我就垫了个海绵 在客厅是也是1米左右 定高很稳的
你试试在家里定高效果怎么样 如果很稳的话 那气压计级密封的应该挺好的,
你调低 降落速度试试吧。

网友:
它是想练蛤蟆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家里气流很大的啊 对气压计肯定有影响,往上飞很正常。我在外面2·3米左右定高 飞机也会上升的,但到了一 ...

 嗯.期待你的结果..多多交流..要不真得换飞控了.....心理阴影太难克服了.呵呵~~~~~~~~

网友B:
刚试了下 正常降落 降落速度都是默认的。我的机机是F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试了下 正常降落 降落速度都是默认的。我的机机是F450···

那我估计真的是我的APM有问题了...

网友:
打酱油路过这里,帮顶!

网友:
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以试一下切到自动降落,但先不要回油门,落地后过几秒会自动加锁,你试试。

网友(2016-04-23):
害怕,apm真的不好伺候啊

网友:
打到降落模式后  油门就可以打到0了 我尝试过的  油门打0 前提是你必须已经打到 降落模式 落地后建议马上切换成 自稳模式 油门马上收到0(如果空中已经打到0 落地后直接切换到 自稳模式 飞机就直接停转了) 我一般都是接近地面10~20cm左右就切换成自稳模式 同时油门归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