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定点模式仍然飘逸

楼主(2016-01-07):
飞机是500轴距碳纤机架,飞控是APM2.8,GPS是m8n ,地点是校园操场,比较宽阔。连接上地面站显示已经定位,而且定位比较精准,把飞行模式切换到定点时出现这样的情况:高度不会变,稍微一点风,(不控制它)就会漂移;先打升降舵,副翼,然后不再打舵,飞机会继续漂移,不会停住,感觉飞机就不受GPS控制,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放个五分钟看看 可能是星数不够

网友:
定高会漂移,定点就不漂移,定高是定在一定高度

网友:
GPS肯定有误差,便宜的GPS会丢包,就飘了

网友:
是不是地面站里模式设置:定点设置成了定高,或者定点的PWM值设定不正确

网友:
定点设置成了定吧

网友(2016-07-24):
社区版APM2.8飞控入门篇

网友(2016-10-12):
和你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
检查罗盘看看吧

网友(2016-12-29):
和楼主的问题差不多相同。

网友(2017-02-11):
是p值没调大吧,在配置调试的基本调参的悬停PID

网友(2017-05-30):
你可以在地面站检查,是不是apm真正进入了定点模式,只有3.2.1以上固件才支持定点模式,多半是你的固件太低,实际没有进入定点模式,而是维持在前一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