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点时不受gps约束,会漂移,定点跟定高一样

楼主(2016-01-07):
飞机是500轴距碳纤机架,飞控是APM2.8,GPS是m8n ,地点是校园操场,比较宽阔。连接上地面站显示已经定位,而且定位比较精准,把飞行模式切换到定点时出现这样的情况:高度不会变,稍微一点风,(不控制它)就会漂移;先打升降舵,副翼,然后不再打舵,飞机会继续漂移,不会停住,感觉飞机就不受GPS控制,模式确定是定点模式但是飞着就跟定高模式一样,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不懂,我也想知道

网友:
接数传看gps星数和hdop,或者回来看log

网友:
纯属正常

网友A:
有OSD就留意卫星颗数,没有就下载日志看GPS HODP值是不是超标,应该在2以内越小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OSD就留意卫星颗数,没有就下载日志看GPS HODP值是不是超标,应该在2以内越小越好 ...

如果GPS HODP值超了怎么办?是不是GPS信号不好这个值就容易超过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GPS HODP值超了怎么办?是不是GPS信号不好这个值就容易超过2。

超了说明信号不好,找空旷无遮挡的地方多次试验还是超就可能是GPS天线或者质量不过关,现在M8N基本卫星多十几颗都在1以内,6M的差点好的话也能10颗左右,6H也精度可以只不过是单模的搜星慢点,稳定也是12颗钉钉子,M8N是双模的的搜星快,一般都是17/8接近20升至超过好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了说明信号不好,找空旷无遮挡的地方多次试验还是超就可能是GPS天线或者质量不过关,现在M8N基本卫星多 ...

我的也是m8n前几天在楼顶上就收到五个星!

网友A:
打开看看天线有没有问题,天线有问题了信号就不好,在一个看卡内部做工,如果是差的估计就是质量不行或者假货,论坛里有讲假M8N GPS你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看看天线有没有问题,天线有问题了信号就不好,在一个看卡内部做工,如果是差的估计就是质量不行或者假 ...

定位很准的,就是会漂,正常定点模式是不是你打过舵,再不打舵,飞机回自己停在那儿,不会像手动一样飘。。。。地面站gps还是很准的,就是定点模式跟定高模式一个样

网友:
我的也是现在都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同问,星数也够,就是定不住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2016-02-14):
PID没调好  修正力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没调好  修正力度不够

不是吧,PID每日调好应该是飞机震动或者自身摇晃吧,我的情况是GPS下飘逸,卫星数肯定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