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连接终端不停乱跳

楼主(2016-01-07):
不给我输入指令

网友A:
是不是终端那个界面点连接,是不是想打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终端那个界面点连接,是不是想打Reset

是的

网友:
终端界面,点连接,快速按回车两次试试

网友:
我也刚买了一套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新版mp是这样,重置功能再另一个界面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mp是这样,重置功能再另一个界面实现的。

在哪个界面

网友:
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

网友:
同样遇到楼主的问题求教

网友:
一直跳无法进行数据清零,同时求教前面固件根据泡泡老师的步骤已升级,后面再次进入时可直接进终端进行操作吗?以上求教,谢谢!

网友:
寻求PIX稳定版固定翼固件

网友:
请教PIX 怎么会打副翼方向舵也会跟着动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请教PIX如何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讯调参

网友:
我现在用蓝牙模块与地面站通讯调参也是连不上不知怎么设置

网友B:
我的飞机都飞老远怎么地面站小飞机一点也没动
PIX 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机都飞老远怎么地面站小飞机一点也没动
PIX 固定翼

数传信号距离不远的

网友:
距离根本不远水平仪动作就是飞机原地不动

网友:
也就是地面站姿态显示正常 飞机飞远了也不动作

网友B:
我用的APC 230数传不知道有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APC 230数传不知道有没影响

无线传输数据距离很短的

网友:
估计是天线的问题再试试

网友:
我原来用的509 改433了

网友:
这个估计是不行不知怎么弄

网友(2016-02-09):
有没固定翼的PID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