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 BF2.20固件小测

楼主(2016-01-08):
顺滑的很,新手也能爽飞(需调下PID)

网友:
pid能截图吗?

网友A:
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选刷个自动调参的固件 调完后 记下PID 再刷这个固件 吧PID填进去 是不是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前面是啥意思?遥控器失控了?

新手第一次穿树林,高度把握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选刷个自动调参的固件 调完后 记下PID 再刷这个固件 吧PID填进去 是不是更爽 ...

其实调PID不难,先抄袭,再小调,一般都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选刷个自动调参的固件 调完后 记下PID 再刷这个固件 吧PID填进去 是不是更爽 ...

绝对可以,好办法!

网友:
请教bf固件官网下载地址,谢!

网友:
爪机党看不到 帮顶

网友C(2016-03-28):
请问楼主,BF固件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BF固件在哪里下载

https://github.com/borisbstyle/betaflight/releases/

网友:
刷好BF后的该怎么接线

上次刷好BF后线没有动还是按CC3D的接线方法,接收没有反应

网友D:
怎么样下载cc3d固件呀,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下载cc3d固件呀,谢谢了

下载这个

https://github.com/borisbstyle/betaflight/releases/

其实有教程的你优酷搜索下

只要注意联机后需要先插动力电池

接收机和电调次序都要改变具体可以自己试验下,不会坏的,但是必须浆叶拿掉

网友:
我的主题奖励:本周 主题奖励已领 我的主题奖励:本周 主题奖励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