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wk升级到3.3.2后报错Bad AHRS】

楼主(2016-01-08):
为啥嘛,也都校准了一个遍。老版本可以,新版本就报错,没法解锁。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相对涞水,3.3.2对传感器数据的要求更加严格,有异常就会报错。我的3.3.2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静置飞行器,重新上电解决问题。楼主可以试试,如果不行可能是硬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涞水,3.3.2对传感器数据的要求更加严格,有异常就会报错。我的3.3.2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静置飞行器, ...

我从新校准了一遍,反复通电几次后好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或加速度计没校好!【pixhawk升级到3.3.2后报错Bad AHRS】 pixhawk怎么样,pixhawk地面站,pixhawk,nars 作者:小冰 3217 重新校准,在检查检查参数设置!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
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是很无奈啊

网友(2017-03-11):
跟我的情况差不多,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