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入门航模,从预算,时间,注意事项三个方面分析。?

楼主(2016-01-08):
先说预算:
预算方面固定翼不高,主要有3部分,飞机,控,还有配套的设施。飞机泡沫的比较适合新手,耐摔,好修,便宜。泡沫的塞斯纳或者一些上单翼的飞机都不错。大概100多的空机,加上舵机,电机什么的一共大概300多。控的话好的有futaba,JR之类的,中国比较多,都是日本的。国产的有天地飞,华科尔之类。前者7通道的大概1500左右,带接收机。后者比较便宜,天地飞9通道也不到1000。看自己选择了,进口的比较可靠。因为控一般不会出问题,建议一步到位。配套的电池啊,充电器啊,各种工具啊这些种类比较多,自己选择就好。电池大概一块3S,2200mA的100左右,充电器也买好的吧,同样是用不坏的。
直升机控和配套设施和固定翼差不多。飞机就比较贵了。入门 的450也要1500左右,当然我说的是可靠的。而且直升机新手一定会炸机。一般炸了就各种换零件,后期的花销也很大。
时间:
所有的飞机在飞之前都要先从模拟器练起。固定翼一般有10个小时的模拟器的飞行经验上真机找个人带着飞几次也就算能飞了。直升机一定要多练习,还要看自己练的怎么样,时间就不好说了。
注意事项:
先飞模拟器,直接上真机必炸。
找老手带着飞。
新手开始不要自己做飞机,先飞成品。 因为是航模,所以排除市面上常见的玩具类产品
没有提要求,那我就帮你提要求:
能操控固定翼安全起飞降落,熟悉各部件作用,用法和名称,熟悉常见工具用法,正确保使用养飞机设备和工具。若能做到即可算作已经入门
达到这个要求需要的预算:
1米级别固定翼3或4通到手飞版含运费,<700
充电器、工具、易损件、备用电池、模拟器光盘和加密狗<300
时间:
找一个高手带你飞可以大大节省时间,飞行时间5块电池以内,占用1个周末两天时间
自己入门就需要按照说明书的飞行步骤一步一步来,飞2-5次基本可以保证安全起飞,降落需要更多的时间练习
注意事项:
有高手带飞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但自己摸索学习的更深刻
绝对不能凑合(涂胶水的地方不能有缝隙,安装不进去不能硬塞,拉杆和活动部件不能有明显的摩擦,工具只能专用,螺丝刀不能用来钻孔,发现问题必须100%修好才能上天,到了场地发现飞机有故障或少拿了配件不能勉强上天,断掉的螺旋桨直接扔垃圾桶,不允许粘好继续用,推油门噪音或震动过大不能勉强起飞,)
达到相同飞行性能,自己做比买飞机更贵,因为还要买工具和花时间,商品机批量生产,成本低性能还好
场地大小至少为机翼长度的100倍以保证基本的空域,1米飞机需要最少100m×100m左右的场地比较合适
设备使用的注意事项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
新手先买成品,虽然学起来快,但是造价也高

楼主:
成品飞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4轴电机如何搭配电调

楼主:
最好别用新西达,听说新西达发热严重,推荐好盈和中特威

楼主:
补充下,电机最好用郎宇和银燕,虽然贵,但是质量好

网友:
这个十分受用啊,刚刚好考虑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