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升级4s电池后的问题

楼主(2016-01-08):
四轴原先用的3s电池,现在打算升级到4s,在这问下升级后还需要重新做油门行程校准吗?

楼主:
漏了说,电调还用原来的。

网友:
做一下好

网友A:
不需要的,注意调整好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注意调整好重心

懂了,多谢。。。

网友:
先看你的电机电调支不支持4s,然后查参数表看适配螺旋桨…再进行飞控,遥控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