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玩空翻

楼主(2016-01-08):
cc3d玩空翻要怎么调试飞控,我感觉我的飞机老是不能翻过来,求指点

网友A:
要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整参数

在那里调呢?怎么调?^_^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整参数

怎么调呢?指点指点吧。先谢谢啦

网友:
完空翻,应当是遥控器操作技巧,你用模拟器先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那里调呢?怎么调?^_^谢谢

纸飞机-250穿越之试飞调参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581

参考这里 具体不好说

网友:
很简单,你在飞行状态里设置一个半自稳模式即可。油门设置为CU开头那个。打杆到底即可

网友:
设置一个半自稳模式即可,另外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大胆!

网友:
模拟器哪里有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