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大神出来!D10距离变短!

楼主(2016-01-08):
地面拉距601跟1002都在300米左右间接失控遥控不装天线地面拉距同样在150米左右间接失控,大神们跟华科尔售后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控是08A
接收好像坏过一会上图

网友A:
应该是你接收机的问题吧,你不是说坏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接收机的问题吧,你不是说坏过吗?

闲鱼收的一直没用这两天才发现1002接收器正负极有跳线

网友:
这么逗比

网友B:
如果不是接收机问题就是发射机功率管发射功率降低

楼主:
发现接收机天线坐外圆那个接触点没焊上,焊好后接收地面拉距现在到500米左右不知道是刚充满电还是焊好的天线坐起作用了!比以前远200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接收机问题就是发射机功率管发射功率降低

功率管长什么样子?别笑我

网友:
我也遇到过1个1002接收机200米失控,但是另一个接收机就没失控过

网友:
接收机原因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C:
换个接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接收试试

好的谢谢,有空再买个试试

网友D:
检查一下是不是天线断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是不是天线断掉了?

好的回头用原装棒子试试,谢谢模友半夜起来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回头用原装棒子试试,谢谢模友半夜起来回帖!

楼主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