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 6种飞行模式设定

楼主(2016-01-08):
在模拟器试验了 opentx 5通道 6种飞行模式设定, 行得通,供参考

参照CleanFight的6段设置  更新数据如下
3POS  Weight(+65%) Offset(-20%)
+= MAX Weight(0%)  Swith(AIL) Offset(30%)

经过测试    AIL 不按下,三段开关的值是:
1000-1200
1400-1500
1600-1800

                AIL 按下,三段开关的值是:
1200-1400
1500-1600
1800-2000

===  Pixhawk/APM 的设置如下===3POS  Weight(+65%) Offset(-25%)
+= MAX Weight(0%)  Swith(AIL) Offset(40%)

原理解释:
1) 3POS本来控制的值是 -100%  to + 100% , 现在把它缩小到65%再向前移动20%,就得到第一组控制值
2) AIL作为开关,让其偏移30%, 第一组值 + 30%的偏移就得到第二组值

网友A:
这个,参数吗?完全看不懂啊,楼主可以说详细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直观的图

我的设置更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吗?完全看不懂啊,楼主可以说详细点不

加到内容后面了

网友C:
设置六段开关的方式有很多。

有的是用遥控器设置,有的是用软件设置。方式都差不多。

个人觉得,遥控器设置挺好的。混控的时候,可以借助电脑。当然遥控器混控曲线的时候也是很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六段开关的方式有很多。

有的是用遥控器设置,有的是用软件设置。方式都差不多。

软件和遥控器都是一致的

网友:
opentx  6种飞行模式设定 飞行模式 作者:随我乐吧 6345 opentx  6种飞行模式设定 飞行模式 作者:随我乐吧 9320 opentx  6种飞行模式设定 飞行模式 作者:随我乐吧 7533 opentx  6种飞行模式设定 飞行模式 作者:随我乐吧 7811 opentx  6种飞行模式设定 飞行模式 作者:随我乐吧 3904 opentx  6种飞行模式设定 飞行模式 作者:随我乐吧 4147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和遥控器都是一致的

对。不过在场外的话,实地修改的话,旁观者会给一定压力。

但是不去管的话,自己就能知道自己在设置什么。比较烦的是,旁边的人一直在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过在场外的话,实地修改的话,旁观者会给一定压力。

但是不去管的话,自己就能知道自己在设置什么 ...

是的,正全神关注调试飞机,别人不停给你套近乎,懊恼又不好说。(一旦发生意外,找谁去呀)

网友:
有没pix地面站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