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型EPO飞机推荐

楼主(2016-01-08):
如题,

小型EPO,针对初学者的。我有朋友看我玩的不错,也想入坑,哈哈

可是我的冲浪者x8 太大了,他们不好携带,想找个
翼展1.0米以下的。最好是EPO的,因为KT板机一旦摔坏,朋友们就没有信心了。。还得到时候多制一遍。

我的冲浪者x8 多次没油/烧电机/ 无灯夜飞(自己作的)落地后,幸亏头部有很多纤维胶,不然早就惨炸了。

求大家推荐款小型EPO飞机。看到TB上有卖天行者 mini的。可以在公园里飞。不过怎么卖到168(略贵,快到小胖子了)啊。。之前看到有做活动88元包邮。。。

求大家推荐个小型的好飞的EPO的飞机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泡沫 塞斯纳吧。

感觉 塞斯纳太大了,而且又是头拉机。
新手一旦炸机,电机估计也挂了。

觉得这个机型略大(翼展1.4)。有没有小点的?

网友:
没有玩过 帮顶

网友B:
小的相对没大的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相对没大的好飞

是吧。可是便于携带什么的。

1.4米是极限了。其实觉得冲浪x8已经很方便了,还想要整个更小的

网友C:
小赛,或者epp的飘飘颜值低,但是耐炸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赛,或者epp的飘飘颜值低,但是耐炸好飞

颜值低没事,可以玩就好,呵呵

网友D(2016-02-22):
我去年1212做活动时候买的天行者mini,84元包邮,(带4个小舵机的118包邮),我准备了2个3.7克副翼舵机,一个银燕塑料9克在升降,又花了46元买了1806电机,KV2100,配6030桨,使用2/3S 600/850mAH电池,4/6通接收机,整体算一下也不便宜(飞机电机电调舵机230元左右呢),理论上是越轻越好飞,飞机小也是优点,方便携带,弊端就是300克轻的,风大点顶不住。其它的要么买那种手抛机改,460mm翼展的,用两个舵机分别控制副翼和升降,估计电机更小1506之类的了,但是越小的设备也越贵,因为加工难度高,需求量又少,所以入门练习还是用2212电机级别的飞机比较多,2208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E:
不知道对三角翼的小飞机有没有感觉,如果可以倒有很多,我买了一款来悠闲飞,很不错,又好飞。

【有道模型】EPP 飞翼 “飞刀” ,可攻可守,可快可慢!!

楼主(2016-08-20):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对三角翼的小飞机有没有感觉,如果可以倒有很多,我买了一款来悠闲飞,很不错,又好飞。

【有道模型 ...

可能会感兴趣。

飞到好组装?简单携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年1212做活动时候买的天行者mini,84元包邮,(带4个小舵机的118包邮),我准备了2个3.7克副翼舵机,一 ...

我也刚买了这个mini。可惜118 没有带舵机,自己花钱买的9g金属舵机。整体比你多花100元吧。

电机是2208的。之前玩的冲浪者感觉太大,速度起不来。现在开始玩mini。只不过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价了。

2208的,用1800kv的 5030 , 6030的浆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