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知,板机和固定翼有啥区别

楼主(2016-01-08):
感觉航模好多型号啊,不懂,求知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板机就是KT板为材料做的飞机,也是固定翼的一种呢

网友A:
板机,换句话说,可以理解成遥控的风筝,是要靠迎角产生升力的‘而固定翼的机翼。通常都是有翼型的。且有明显的飞机特征

网友B:
楼上的老师原理解释很到位。补充一些,两者主要差别就在于有无翼形,相对来说,板机可以用KT板,在网上打印图纸,自己切板子制作,相对造价较低,即使没有翼形,像su27之类的机型也很好飞,非常适合练手。也就供练手飞飞。其他机型,刚入门推荐泡沫材质的,比如冲浪者,塞斯纳,也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机,换句话说,可以理解成遥控的风筝,是要靠迎角产生升力的‘而固定翼的机翼。通常都是有翼型的。且有明 ...

请问哪个比较适合新手入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老师原理解释很到位。补充一些,两者主要差别就在于有无翼形,相对来说,板机可以用KT板,在网上打印 ...

原来是这样啊,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个比较适合新手入门学习

一般来说,常规布局的,上单翼。机翼代有上反角的,或者滑翔机,像冲浪者。塞斯纳等。都是比较多人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常规布局的,上单翼。机翼代有上反角的,或者滑翔机,像冲浪者。塞斯纳等。都是比较多人喜欢的 ...

贵吗,大概多少钱

网友:
板机也是固定翼的一种  所谓的板机 就是最简单的飞机  新手非常适合  我也是冲那里过来的    加油!

网友:
板机也是固定翼的一种,板机比较适合新手入门,价格较低,一般有个350块钱左右就能上天!

楼主:
我打算入一套玩玩呵呵

网友:
新手飞后推的,不容易炸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吗,大概多少钱

现在的练习机有很多的‘一般会选择塞斯纳啊,好小子,甚至自己自制的,微风2005,冲浪者x8那个滑翔机等等。玩航模本身不贵’贵就贵在电子设备。准备1000块,没错

网友A(2016-03-11):
引用 楼主:
贵吗,大概多少钱

这些飞机,几百块钱就可以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飞机,几百块钱就可以配好的

谢谢

网友:
多泡论坛  这问题不算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