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马达的起飞油门及驻空时间对照表

楼主(2016-01-08):
这些天为了装机试算出来的各种马达能提供的起飞油门,还有对应的静态驻空时间对照。机型重量根据4s电池和6s电池有所不同,按照加挂全套云台及摄像、图传、数传等设备估算总重。计算结果不甚严谨,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与各位朋友分享一下!电池容量为 6s 5200mah 14.8v   和   6s 5200mah 22.2v
计算方法为通过查询电机性能表,找到对应飞行器重量的拉力,即可查到当时的对应电流,根据总电池容量即可算出可以放电多久了!

驻空时间(min) = 电池容量(mAh)/ 1000 / 【拉力为飞机四分之一自重时马达的电流】/ 60

此方法计算得出的是四轴飞行器(多轴拉力按轴数平均机身自重即可)定点定高停留的时间,不是做动作哦!

对于这个表格的误差:
表格第一列是我一个朋友已经做好的一架四轴,根据此方法基本和实际实验对应;另外今天看到一个帖子,是一台2.6KG的四轴,6s 5200mah撑了22分钟,表格里我的机身重量为2.34KG,估计再多撑上3分钟应该不是问题,所以个人认为这个数据还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网友:
方便把计算方法教给大家吗

网友:
复制下来,打印出来,仔细研究,非常感谢

网友:
电池容量呢?

网友:
如果准确的话确实是有用啊

楼主:
电池容量都是 5200mah,不好意思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容量都是 5200mah,不好意思忘记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
3850?  是3508吧?
另外,不同电机最大拉力不同,最优起飞重量也不同,所以配电池重量也应该不同,留空时间最长的肯定是力效最优的那一组

要是能实测下每个电机的最大拉力然后都以最优起飞重量起飞测试就好了

好吧,做测试不容易,能得到这样的数据非常感谢

网友:
写的真不错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