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M固定翼参数表命令翻译

楼主(2016-01-08):
各位大神们麻烦给我发一个,根本不知道舵机感度怎么调  26219267@qq.com

楼主:
INS_MPU6K_FILTERMPU6000是一个9轴运动处理传感器,包含陀螺仪、加速度计和其它传感器,通过这些传感器进行综合运算,给出姿态信息。这里的选项解释过于复杂和冗长,略过~~~
INS_PRODUCT_ID板子上装的IMU单元是什么种类的。 (read-only).
INVERTEDFLT_CH设置某个RC输入通道控制倒飞。当设置为某个通道后,该通道PWM值一旦超过1750,APM会控制飞机反转进行倒飞。
KFF_RDDRMIX方向舵配合副翼动作时的混控比例。默认的0.5让方向舵的混控动作看起来不是很大,建议测试改大后,一定要改回默认。
KFF_THR2PTCH油门与俯仰的混控,油门到俯仰的前馈增益
LAND_FLAP_PERCNT在自动着陆进近和拉平时襟翼开启的百分比,
LAND_FLARE_ALT自动着陆时,在什么高度锁定机头方向和拉平到LAND_PITCH_CD设定的着陆俯仰角度
LAND_FLARE_SEC距着陆点还有有多长时间时,锁定方向和拉平到到LAND_PITCH_CD设定的俯仰角度
LAND_PITCH_CD在没有空速计的飞机自动着陆时,使用的俯仰角度。
LEVEL_ROLL_LIMIT平飞时允许机身进行roll调整的最大角度,比如在起飞着陆时,过大的允许角度,可能会使机翼擦碰到地面。设置为0时,在自动起飞和着陆时将完全禁用方向保持。普通飞机和窄小场地不简易修改。
LIM_PITCH_MAX最大仰角限制,1度=100centi,默认爬升最大20度
LIM_PITCH_MIN最大俯角限制,1度=100centi,默认下降最大25度
LIM_ROLL_CD最大横滚倾角,默认左右各45度
LOG_BITMASK选择需要保存的Log文件种类,在APM2上,只有4MByte闪存,所以不要保存太多种类。各Log如下: ATTITUDE_FAST=1, ATTITUDE_MEDIUM=2, GPS=4, PerformanceMonitoring=8, ControlTuning=16, NavigationTuning=32, Mode=64, IMU=128, Commands=256, Battery=512, Compass=1024, TECS=2048, Camera=4096, RCandServo=8192, Sonar=16384, Arming=32768, LogWhenDisarmed=65536
MAG_ENABLE是否启用罗盘,注意:这个选项跟COMPASS_USE是不同的。这里启用的低感度的感应器,并且允许保存log文件,要使用罗盘进行导航,还必须设置 COMPASS_USE 为 1。
MIN_GNDSPD_CM当失去空速计量后,应遵循的最小地面速度。
MIS_RESTART进入自动模式后,是从头开始,还是继续原任务
MIS_TOTAL允许地面站加载的任务数量,不建议自行修改。
MIXING_GAIN对V尾和升降副翼的混控输出增益。默认为0.5,可以确保不让混合控制过载,并允许上述两种混控在输入通道达到极限,而输出通道还能保持控制。硬件混控经常设置为1.0的增益,让舵机反应更快, 但是会有过载。如果在V尾或升降副翼上的舵机没有足够的反应速度,就可以在此提高这个参数,这个混控允许的输出范围在900-2100微秒。
MNT_ANGMAX_PAN最大实际偏航角度设置
MNT_ANGMAX_ROL最大实际翻滚角度设置
MNT_ANGMAX_TIL最大实际俯仰角度设置
MNT_ANGMIN_PAN最小实际偏航角度设置
MNT_ANGMIN_ROL最小实际翻滚角度设置
MNT_ANGMIN_TIL最小实际俯仰角度设置
MNT_CONTROL_X在 MavLink 或 RC 控制下的Roll的倾角设置
MNT_CONTROL_Y在 MavLink 或 RC 控制下的Pitch的倾角设置
MNT_CONTROL_Z在 MavLink 或 RC 控制下的Pan的倾角设置
MNT_JSTICK_SPD游戏杆控制速度,0为位置控制, 小数值为低速,100为最大速度。通常10为较合适的设定,可以将动作速度控制为3度/秒。
MNT_MODE相机或天线的设置模式。
MNT_NEUTRAL_X当Roll在中间角度时,设置的Roll角度
MNT_NEUTRAL_Y当Pitch在中间角度时,设置的Pitch角度

MNT_NEUTRAL_Z0Centi-Degrees-18000 17999在中间置时,Pan/yaw(方向)的角度是多少
MNT_RC_IN_PAN0
0:Disabled 5:RC5 6:RC6 7:RC7 8:RC8使用其他RC通道来控制Pan(yaw,方向)。
MNT_RC_IN_ROLL0
0:Disabled 5:RC5 6:RC6 7:RC7 8:RC8使用其他RC通道来控制Roll(翻转)。
MNT_RC_IN_TILT0
0:Disabled 5:RC5 6:RC6 7:RC7 8:RC8使用其他RC通道来控制Pitch(俯仰)。
MNT_RETRACT_X0Centi-Degrees-18000 17999在缩回位置时的Roll角度
MNT_RETRACT_Y0Centi-Degrees-18000 17999在缩回位置时的tilt/pitch角度
MNT_RETRACT_Z0Centi-Degrees-18000 17999在缩回位置时的yaw/pantilt角度
MNT_STAB_PAN1
0:Disabled 1:Enabled是否允许Pan的自稳关联到地球
MNT_STAB_ROLL1
0:Disabled 1:Enabled是否允许Roll的自稳关联到地球
MNT_STAB_TILT1
0:Disabled 1:Enabled是否允许Pitch的自稳关联到地球
NAV_CONTROLLER1
0:Default 1:L1Controller允许使用什么导航控制系统,当前只有一个L1可选,未来可能会有增加选项。
NAVL1_DAMPING0.75
0.6-1.0L1导航控制系统的阻尼系数。如果发现导航路径超出范围,可以每次增减0.05,该数值不应该低于0.7或高于0.85。
NAVL1_PERIOD25seconds1-60L1的跟踪回路周期。较大的数值对应不太灵敏的机身。默认的30是非常保守的设置,且将导致大多数的RC飞机转弯迟钝。给一些小型的、灵敏的飞机设置为接近20比较合适。如果设置了较小的数值,比如5或10,将导致非常激进的转弯,且有失速的风险。
PTCH2SRV_D0.02
0 0.1这是控制俯仰速率反应到升降舵的增益。这里调整的是俯仰控制回路的阻尼系数。这个参数的调整,可以帮助减少飞机在乱流中的俯仰反应。比如可以用在飞翼机型上,增强俯仰反应。每次的调整应在0.01,过大的数值会让飞机进行高频率的俯仰动作,导致机身受损。
PTCH2SRV_I0
0 0.5完整俯仰角度的增益控制。增加这个数值,就会在期望和测量到的数据间进行综合计算,然后在控制俯仰角度。
PTCH2SRV_IMAX1500
0 4500升降舵动作超出设定后,飞控将开始参与修正的角度。默认的是1500分度,飞控将限定舵机行程为+-15度。因为一般舵机最大的行程量是+-45度,所以三分之一的限定量,比较合适用于大多数的飞机。
PTCH2SRV_P0.4
0.1 2.0俯仰角度作用到升降舵的增益量。
PTCH2SRV_RLL1
0.7 1.5综合俯仰参数,用来计算在转向时,保持机头水平所需的俯仰量。默认的1适合大多数飞机,高手可以修正快速机动转弯时的偏差。如果一转弯就掉高度,可以每次增加0.05来补偿修正。如果转弯时增加高度了,可以减少数值修正。

楼主:
APM固定翼常用调参的翻译表

APM固定翼常用调参的翻译表

命令默认值单位可选项注解
ACRO_LOCKING0
0:Disabled 1:Enabled特技模式下,摇杆回中后保持高度
ACRO_PITCH_RATE180degrees/second10 500特技模式下,RC升降杆推拉到头时的每秒俯仰角度
ACRO_ROLL_RATE180degrees/second10 500特技模式下,RC横滚杆推拉到头时的每秒横滚角度
AHRS_COMP_BETA0.1
0.001 0.5这个参数是用来控制,通过空速、方向数据和GPS数据进行交叉计算地面速率的时间常数,时间常数的标准为0.1/beta,数值设置的越大,使用GPS数据的比重就越少,反之,使用空速数据的比重就越少。不建议修改
AHRS_GPS_GAIN1
0.0 1.0在飞行姿态控制系统里,GPS参与修正高度的比重。固定翼飞机绝对不能用0值,否则将导致飞机在转向时失控,固定翼建议使用默认。
AHRS_GPS_MINSATS6
0 10参与修正高度的最少GPS卫星数量。这里默认为6颗,这样GPS的数据在参与加速度数据修正时可以让人放心。
AHRS_GPS_USE1
0:Disabled 1:Enabled是否启用GPS导航,必须的
AHRS_ORIENTATION0
0:None 1:Yaw45 2:Yaw90 。。。。。APM安装角度与机身的夹角。这里允许姿态传感器的指向与机身指向形成任何45或90度夹角,更改后需要重启,并重新校准水平。这个选项可能是为了方便安装APM。
AHRS_RP_P0.2
0.1 0.4让加速度计以多快的速度进行姿态修正。可选的反应时间是0.1-0.4秒之间。
AHRS_TRIM_X0Radians

0

补偿APM板和机身之间的横滚(Roll)角度差异,正数使机身右偏。我感觉这个数值应该是自动计算并设置的,业余条件很难找出板子和机身的偏差,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偏差一定存在的。
AHRS_TRIM_Y0Radians

0

同上,说的是俯仰。
AHRS_TRIM_Z0Radians

0

同上,说的是方向。
AHRS_WIND_MAX0m/s0 127设置地速和空速之间的最大差值,这个设置是为了防止空速计故障。0为任何情况下,都只使用空速计。
AHRS_YAW_P0.2
0.1 0.4使用罗盘和GPS来确定方向的比重,较高的数值意思是确定方向会更快的遵循方向数据的来源。
ALT_CTRL_ALG0
0:Automatic控制飞行高度用什么算法。默认的0会根据机身选择最合适的算法,当前这个默认的算法使用的是“TECS——总体动力控制系统”,未来会不定时的增加实验性的新算法。可能就这一个算法,不建议修改
ALT_HOLD_FBWCM2000centimeters
在FBW-B和CRUISE飞行模式下,限制的最低飞行高度,如果飞机下降到这个设定值,飞控会自动修正,不使飞机低于这个预设的最小高度。0为不限制。
ALT_HOLD_RTL4000centimeters
返回到出发点的高度,这将是飞机在返回时瞄准的高度,也是回到到出发点并盘旋的高度,如果设为-1,飞机将使用当前高度进入RTL模式。注意,如果设定了集结点(rally point),那么集结点的预设高度,将会替换这个RTL模式的预设高度。
ALT_MIX1Percent0 1混合GPS高度和气压高度的计算权重比例,0为绝对依据GPS,1为绝对用气压,强烈建议不要更改默认值1,也就要保持使用气压定高,因为GPS实在既不可靠。当然,除非你有个军 yong级的GPS,并且是在几万米以上的高空用气球投放飞机!!!
ALT_OFFSET0Meters-32767 32767在执行自动飞行(Auto)任务时,可以根据已知目的地_地形高度,给APM一个参考。比如转场时的自动降落,就得知道目标场地的绝对高度。
ARMING_CHECK0
0:None 1:All 2:Barometer 4:Compass 8:GPS 16:INS 32:Parameters 64:Manual RC Trasmitter 128:Board voltage 256:Battery Level解锁前需要检查的项目。组合选项可以使用选项编号相加的办法,例如:需要GPS锁定和RC遥控有信号才能解锁,就设置为72。可以按自己喜好改,但有时候APM不连接一些部件的时候,还需要解锁检测,所以建议设为0。
ARMING_DIS_RUD0
0:Disabled (Rudder Arming Allowed) 1:Enabled(No Rudder Arming)解锁禁止方向舵配合,不建议修改
ARMING_REQUIRE1
0:Disabled 1:THR_MIN PWM when disarmed 2:0 PWM when disarmed高级选项;满足某些个条件后才能解锁;0不需要任何条件;1需要方向杆或地面站解锁命令才解锁,需要RC配合 THR_MIN PWM(最小油门杆量)到油门通道才行;2为加锁时,需要方向杆或地面站解锁命令,且发送0油门信号。建议选用1.
ARSPD_AUTOCAL1
0:Disable 1:EnableARSPD_RATIO自动校正。0为禁用,启用为1,APM会在飞行中依据地速和空速自动计算ARSPD_RATIO的值,每2分钟一次自动保存新参数到EEPROM里,当然新计算出的数值变化要超过上次保存数值的5%,否则不会保存。
ARSPD_ENABLE1
0:Disable 1:Enable使用空速计
ARSPD_FBW_MAX22m/s5 50在所有自动油门控制的飞行模式中(FBWB, CRUISE, AUTO, GUIDED, LOITER, CIRCLE、RTL),油门推到最大,所允许的最大空速(校准后的空速)。此处要自行测试一下飞机的极限速度,查看log文件后,设定一个合适自己要求的值。(50m/s=180km/h;22m/s=80km/h)
ARSPD_FBW_MIN9.5m/s5 50在有自动油门控制的飞行模式中(FBWB, CRUISE, AUTO, GUIDED, LOITER, CIRCLE、RTL),油门拉到最小,所允许的最小空速。此处要手动测试飞机的失速范围,设定一个略高于失速速度的值,可以尽可能的节省电力,增加留空时间(5m/s=18km/h;9m/s=32.4km/h)

ARSPD_OFFSET空速采集修正
ARSPD_PIN空速计插到哪个辅助通道上了,默认是0,第一个
ARSPD_RATIO空速计校准比例
ARSPD_TUBE_ORDER空速管驱动选择,高级选项,不动
ARSPD_USE使用空速计控制飞机。
AUTO_FBW_STEER允许这个选项后,会在Auto飞行模式里,允许使用与FBW-A相同的导航和转向功能,而该Auto模式的常规导航功能将被禁用,常规使用飞机时不建议使用此功能。
AUTOTUNE_LEVEL自动调参敏感度级别,据说新手用5,高手7以上。
BATT_AMP_OFFSET电流传感器在0输出的时候,为多少V。校准用途吧
BATT_AMP_PERVOLT当1v电压通过电流传感器时,有多少安培的输出;APM应该设置为17
BATT_CAPACITY满电时的电池容量有多少
BATT_CURR_PIN选择电流传感器在A0-13的哪个端口,3DR的传感器用在APM2.5上时,应该设定为12.
BATT_MONITOR电池监控,0不监控;3只监控电压;4监控电压和电流.
BATT_VOLT_MULT电压修正乘数。
BATT_VOLT_PIN选择电流传感器在A0-13的哪个端口,3DR的传感器用在APM2.5上时,应该设定为13.
BATT_VOLT2_MULT第二块电池
BATT_VOLT2_PIN哪个端口监测第二块电池电压?
CAM_DURATION相机快门按住时长
CAM_SERVO_OFF解除按压相机快门的舵机PWM值
CAM_SERVO_ON按压相机快门到位的舵机PWM值
CAM_TRIGG_DIST连续拍照的距离(米)。不管在什么飞行模式下,这个数值如果是非0的数字,将会以GPS测量为标准,按这个数字代表的米数进行连续拍照。这个功能还可以在Auto模式下使用命令 DO_SET_CAM_TRIGG_DIST 进行设置并使用.
CAM_TRIGG_TYPE用干什么方式进行拍照,0舵机,1继电器。
COMPASS_AUTODEC允许或禁用依据GPS位置进行自动磁偏角计算。
COMPASS_DEC手动输入真北和磁北的磁偏角数值。百度各地具体数值
COMPASS_EXTERNAL设置使用内置或外置罗盘。如果外置罗盘被选定,COMPASS_ORIENT 参数将单独操作 AHRS_ORIENTATION 参数的定位选择。
COMPASS_LEARN允许或禁止罗盘的自学习偏移量功能。

COMPASS_MOT_X罗盘X轴(Roll)被电机干扰的修正参数
COMPASS_MOT_Y罗盘Y轴(Pitch)被电机干扰的修正参数
COMPASS_MOT_Z罗盘Z轴(vertical)被电机干扰的修正参数
COMPASS_MOTCT电机对罗盘干扰用什么项目进行修正,0为禁用;1为用油门;2为电流。建议不要手动修改这个参数。
COMPASS_OFS_X罗盘在X轴的偏移量。如果机身框架是金属的,增加这个偏移量来补偿
COMPASS_OFS_Y罗盘在Y轴的偏移量。如果机身框架是金属的,增加这个偏移量来补偿
COMPASS_OFS_Z罗盘在Z轴的偏移量。如果机身框架是金属的,增加这个偏移量来补偿
COMPASS_ORIENT罗盘的指向。内置罗盘一般会自动设置到默认的正确数值,但是使用外置罗盘的话,可能需要修改。一般来说需要参考外置罗盘的说明文件来设置。正确的罗盘指向应该是X轴向前;Y轴向右;Z轴向下。所以,如果你的飞机指向西边,Y轴的数值应该是正数,X轴的数值接近0。注意:这个定向是结合 AHRS_ORIENTATION 参数来设定的。
COMPASS_USE是否允许罗盘定义机头方向,而不是GPS。
ELEVON_CH1_REV是否给升降副翼通道1反向
ELEVON_CH2_REV是否给升降副翼通道2反向
ELEVON_MIXING是否允许在升降副翼的输入和输出通道都使用混控。如果只想在输出通道使用升降副翼混控,到ELEVON_OUTPUT进行设置。
ELEVON_OUTPUT使用软件进行升降副翼输出通道的混控。如果允许使用,APM将对副翼和升降舵通道进行软件混控。这里提供4种不同的混控模式,使升降舵集合进两个升降副翼系统。注意:这里不能使用RC遥控信号直通到混控输出端,比如通道8功能设置为手动(manual)。同时要对 MIXING_GAIN 进行混控增益选择。

网友A:
这个没有,帮顶!

楼主:
ELEVON_REVERSE反向升降副翼
FBWA_TDRAG_CHAN选择一个RC通道进行设置,该通道PWM值超过1700以上的时候,在FBW-A模式中,启用后三点起落架的起飞模式。该通道应该被设置到RC遥控的某个两段开关上。起飞使用中,一旦这个功能被打开,将保持这个起飞模式,直到飞机空速超过TKOFF_TDRAG_SPD1 参数的设定值,除非中途改变飞行模式,或俯仰姿态有变化。同时,这个功能一旦打开,升降舵将强制进入TKOFF_TDRAG_ELEV的设定值。这些功能都是为了能让后三点式飞机在FBW-A模式中更容易的起飞,同时方便处理自动起飞和转向。0为禁用。
FBWB_CLIMB_RATE在FBWB和CRUISE模式中,使用升降舵打满时,将会改变高度的速比。例如,设置为默认的2m/s,你满舵爬升10秒,将会爬升20米。注意,真实升降速率可能低于这个数值,因为要取决于空速和油门的设置。
FBWB_ELEV_REV在FBWB和CRUISE模式中,升降舵反向。设置为0时,向后拉升降舵将会降低高度;设置为1时,向后拉升降舵为提升高度
FENCE_ACTION设置围栏触发后怎么办。 设置为0不会有任何动作;设置为1时触发GUIDED模式, 同时目标航点成为围栏返回点;设置为2时只报告,不做任何动作;3会进入GUIDED模式并保持手动油门控制
FENCE_AUTOENABLE围栏自动开启功能,设置为1时,围栏在自动起飞时打开,并在开始自动降落时关闭。建议不要在目视飞行时使用,实在要用,就用通道开关(FENCE_CHANNEL)来控制围栏的启用与否。
FENCE_CHANNEL使用遥控通道控制围栏开关,PWM高于1750为打开。
FENCE_MAXALT触发围栏的最大高度
FENCE_MINALT触发围栏的最小高度
FENCE_RET_RALLY触发围栏后是否返回集结点(rally point),1为打开此功能;如果没有设置集结点,将会返回home point。
FENCE_RETALT定义围栏被触发后,飞机将返回到什么高度;0为回到围栏的最大高度和最小高度的中间点。
FENCE_TOTAL定义当前使用的围栏数量。
FLAP_1_PERCNT当FLAP_1_SPEED参数的值被触发后,襟翼开启到什么位置(襟翼开启的百分比),0为禁止使用襟翼。
FLAP_1_SPEED当目标空速触及这个数值时,触发FLAP_1_PERCNT定义的襟翼开度。注意,这个速度应该大于或等于FLAP_2_SPEED。
FLAP_2_PERCNT当FLAP_2_SPEED参数的值被触发后,襟翼开启到什么位置(襟翼开启的百分比),0为禁止使用襟翼。
FLAP_2_SPEED当目标空速触及这个数值时,触发FLAP_2_PERCNT定义的襟翼开度。注意,FLAP_1_SPEED应该大于或等于FLAP_2_SPEED。
FLAP_IN_CHANNEL使用哪个遥控通道来控制襟翼。如果设定了某个遥控通道来控制,这个通道的最小到中心位置的控制行程会决定襟翼开度的百分比,如果输入信号高于中心位置的信号值,将使襟翼反向打开,变成减速板的功能。本选项需要结合启用该输出通道FUNCTION设置里的一个襟翼功能。当该遥控通道与自动襟翼功能组合使用后,会有更多种类的襟翼开启比例。这里必须同时启用FLAPERON_OUTPUT里的襟副翼混控设定。
FLAP_SLEWRATE襟翼输出的摆动速率(襟翼行程的百分比/秒)。比如,设定25,会让襟翼在一秒之内的动作速度,不超过襟翼行程的25%。
FLAPERON_OUTPUT是否允许软件控制襟副翼的输出。如果启用这个参数,APM将通过软件,给FLAPERON1和FLAPERON2这两个FUNCTION选项里的辅助选项,进行襟副翼混控调制。这里有4种不同的混控模式,对应到襟翼和副翼的混控伺服系统。注意:这里不能使用RC遥控信号直通到混控输出端,比如通道8功能设置为手动(manual)就是不行的。同时要对 MIXING_GAIN 进行混控输出增益的选择。本参数不能与 ELEVON_OUTPUT 或 ELEVON_MIXING 进行关联设置。
FLTMODE_CH设置飞行模式切换使用哪个RC通道
FLTMODE1飞行模式 1 (1绕圈;2自稳;3训练;4特技;5线性A;6线性B;7巡航;10自动;11返航;12定点;13指导)
FLTMODE2飞行模式 2
FLTMODE3飞行模式 3
FLTMODE4飞行模式 4
FLTMODE5飞行模式 5
FLTMODE6飞行模式 6
FORMAT_VERSIONEeprom的格式化次数
FS_BATT_MAH剩下多少电池容量(mAH)时触发安全保护功能。0为禁止触发安全保护。如果电池容量低于该设定值,飞机将会立即切换到返航模式
FS_BATT_VOLTAGE触发安全保护的电压数值。0为禁用此功能。如果电池电压低于此设定值超过10秒,飞机将切换到返航模式。
FS_GCS_ENABL是否启用地面站失控保护功能。该失控保护的触发将依据FS_LONG_TIMEOUT所设定的时间数值,超过该参数时间而没有收到MAVLink的心跳信号将触发失控保护。这里有两种失控保护设置:1为地面站没有收到MAVLink的心跳信号将触发失控保护;2为心跳信号丢失或数传信号质量不好,都会触发失控保护。数传信号质量不好表现为地面站收不到持续更新的飞机即时姿态,rssi接近于0。警告,这个选项有可能使飞机在地面的时候,因某个原因失去数据连接而自动进入失控保护,且会导致电机转动,如果是电动飞机,最好启用ARMING_REQUIRED的解锁要求。
FS_LONG_ACTN在AUTO, GUIDED 或 LOITER模式下,FS_LONG_TIMEOUT 设定的长超时数值,触发失控保护后的选项。在自稳模式下(stabilization),长超时后,飞机将总是切换到返航模式(RTL);自动模式下(Auto),可以选择切换到RTL或是继续飞行任务。0为继续执行任务;1为进入RTL模式,注意:在FS_SHORT_ACTN设置为1时, 一旦触发短超时失控保护,首先会切为 CIRCLE模式, 而后不管本项如何设置,都会进入RTL模式。如果本项设置为2,触发后将进入0油门的线性A(FBWA)模式进行滑翔。
FS_LONG_TIMEOUT长时间失去信号所触发失控保护的超时 时间。默认为20秒。
FS_SHORT_ACTN在AUTO, GUIDED 或 LOITER模式下,FS_SHORT_TIMEOUT 设定的短超时触发失控保护后的选项。在自稳模式下(stabilization),短超时后将总是切换到CIRCLE模式;自动模式下,可以选择切换到CIRCLE模式或是继续飞行任务。0为继续执行任务;1为进入RCIRCLE模式,注意:在FS_SHORT_ACTN设置为1时, 一旦触发短超时失控保护,首先会切为 CIRCLE模式, 而后如果继续触发长超时设定时间,将进入RTL模式。如果本项设置为2,触发后将进入0油门的线性A(FBWA)模式进行水平滑翔。
FS_SHORT_TIMEOUT短暂失去信号所触发失控保护的超时时间。默认为1.5秒。
GLIDE_SLOPE_MIN本参数设置多少米的高度改变,可以进行滑翔,而不是直接下降高度。默认值为15米,这将帮助飞机在航点平滑的进行高度调整。如果不想在此使用滑翔功能,设置0为禁用。

GND_ABS_PRESS用帕斯卡采集的地面气压,应该是每次上电后的自动行为
GND_ALT_OFFSET地面高度的修正,每次上电会自动归零。
GND_TEMP自动采集的地面温度,摄氏度。
GPS_MIN_ELEV导航时用的最小海拔,
GPS_NAVFILTER导航过滤引擎设置,8为Airborne4G
GPS_SBAS_MODE卫星协议等等什么的
GPS_TYPEGPS种类,1为auto。
GROUND_STEER_ALT设置在什么高度上,开始在方向舵上使用地面转向控制来修正方向的偏差。
GROUND_STEER_DPS在RC上满方向舵杆时,应用在地面转向的舵面速率为多少度/秒
INS_ACCOFFS_XX轴的加速度计偏移量。这个设置使用加速度或水平运算。
INS_ACCOFFS_YY轴的加速度计偏移量。这个设置使用加速度或水平运算。
INS_ACCOFFS_ZZ轴的加速度计偏移量。这个设置使用加速度或水平运算。
INS_ACCSCAL_XX轴的加速度计测量。使用常规加速度采集计算。
INS_ACCSCAL_YY轴的加速度计测量。使用常规加速度采集计算。
INS_ACCSCAL_ZZ轴的加速度计测量。使用常规加速度采集计算。
INS_GYROFFS_XX轴的陀螺仪偏移量。这个数字来自陀螺仪的每次启动采集
INS_GYROFFS_YY轴的陀螺仪偏移量。这个数字来自陀螺仪的每次启动采集
INS_GYROFFS_ZZ轴的陀螺仪偏移量。这个数字来自陀螺仪的每次启动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帮顶!

我找到一个发到论坛了,需要的可以看看

网友:
学习了,正好在搞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个发到论坛了,需要的可以看看

不玩固定翼,谢了!

网友:
楼上的6666

网友:
好,先收藏起来

网友(2016-06-16):
兄弟,麻烦你给个打包文件下载好吗,复制粘贴好麻烦哦

网友(2016-07-21):
感谢分享  先收藏起来

网友(2016-11-22):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感谢分享
匿名
好帖 ,太需要了,顶顶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