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2号电机不同步,用的银燕的 BL12A电调 F3飞控C...

楼主(2016-01-09):
求助,穿越机2号电机不同步,用的银燕的 BL12A电调 F3飞控CF 调参,

电机测试模式 油门全推到最高 1  3 4 都转 2号不转,

2号电机和电调都没坏

油门行程重新校准过  还是不行。求助。谢谢 大神们!

楼主:
求大神 帮助

网友:
电机/电调没坏,检查信号线,再不行。飞控数据清零,全部从头从新设置

网友:
重新设置看看

网友:
不玩穿越,帮顶!

网友:
接线。
飞控重置。

网友:
重新来过一次试试

网友:
重新再一次校准

网友:
试一下水平校准

网友:
帮忙顶帖吧,口头感觉不好解决。      .

网友:
飞控输出有没有信号我的也是不过是一号的检查发现电阻开路了

网友:
单独控制 用cf软件 一个一个试可以转 为毛不同步那?

网友:
声明我也是新手     你单独控制每个电机看是否转    转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PID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我的pid第一次就是  测试2个电机超过50%功率
另外两个10%的功率   从网上套了套PID后转速都差不多  有抖动 后来慢慢修改的   实在不行就把飞控重新刷一遍   试试默认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