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测一下APM接收机端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01-09):
我的apm用电流计供电,电流计输出5.2v,但是我量接收机端只有4.7v的电压.是不是太低了呀?

网友A:
电流计质量好的都在稳定的5-5.3V,接收机是飞控输出的,不可能高过电源模块的,接收端稳定应该在5V误差不会很大,关键是你的万用表要准,其次可以做拉距测试,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质量好的都在稳定的5-5.3V,接收机是飞控输出的,不可能高过电源模块的,接收端稳定应该在5V误差不会 ...

万用表应该还行阿,我就想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应该还行阿,我就想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呵呵~~~~~~

我的测出来5V

网友:
我的5.1啊,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过如果直接用飞控供电osd应该会出问题吧,看不到信息

网友:
我的测出来也是5V

网友:
我的5.1,4.7是有点低了,建议在地面拉锯测试一下。但是一般不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B:
这个要怎么测呢,必须在电池满电的情况下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怎么测呢,必须在电池满电的情况下测吗

是啊

楼主:
为什么你们都有5V,也是电流计供电吗?电流计输出是多少V呢?难道要我把APM的二极管短接来减少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们都有5V,也是电流计供电吗?电流计输出是多少V呢?难道要我把APM的二极管短接来减少压降? ...

电流计供电,能用就不要乱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供电,能用就不要乱改了

我就是觉得我这破apm傻傻的....自动降落又老抽筋,搞得我有心理阴影...才开始怀疑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觉得我这破apm傻傻的....自动降落又老抽筋,搞得我有心理阴影...才开始怀疑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

自动降落如果整机太轻脚架有弹性可能出现检测机制问题导致弹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