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一体显示屏,

楼主(2016-01-10):
5.8图传接收机跟7寸显示器的完美结合,嘎嘎打洞,排布,等等,就是挖的有点难看了,一把剪刀定位不准,扩孔也不准,所以就,,,看图吧,今晚只是把位置找好了,明天焊接线测试一下,很简单的啦

楼主:
穷娃娃,来年做一个眼镜,成本估计在360左右,嘻嘻

网友A:
比买成品便宜多少?

网友B:
可以有。          我就是自己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买成品便宜多少?

我得显示器是组装的,外壳加驱动是100的大洋,屏幕是平板上的,接受机是之前买图传全套的,单卖也就90不包邮吧,不知道成品的多少钱没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得显示器是组装的,外壳加驱动是100的大洋,屏幕是平板上的,接受机是之前买图传全套的,单卖也就90不 ...

成品350左右

楼主:
来个大结局,嘎嘎今早完成的,谢谢大家的点评

楼主:
就是后面难看了点,后期做个板子盖一下

楼主:
图传跟显示器接的是AV2,因为显示器出来的只是AV1为了不占用,就直接这么搞了下,当然,还给图传加了开关,不用的时候就让他睡觉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穷娃娃,来年做一个眼镜,成本估计在360左右,嘻嘻

牛人啊,眼镜也可以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啊,眼镜也可以第一、?

都是参照前辈的实物做的,都有过的,我只是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有。          我就是自己搞的

我做的都基本上看您的帖子学的,晚辈献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的都基本上看您的帖子学的,晚辈献丑了

不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了                                      。

谢谢

网友E:
应该弄个雪花屏幕,还有不知道你的屏幕亮度在室外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弄个雪花屏幕,还有不知道你的屏幕亮度在室外够不够

嗯,没考虑那么多,屏幕是平板上拆下来的,够呛吧应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没考虑那么多,屏幕是平板上拆下来的,够呛吧应该,

我做过两个,第一个就是屏幕不行,后来买的鹰眼那种屏,亮度不行是致命伤室外用很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两个,第一个就是屏幕不行,后来买的鹰眼那种屏,亮度不行是致命伤室外用很难过

我还没试过,明天试试去,看看啥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没试过,明天试试去,看看啥效果

不用试了,平板肯定不会是高亮屏幕,趁早换了吧,记得要雪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试了,平板肯定不会是高亮屏幕,趁早换了吧,记得要雪花屏

哎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试了,平板肯定不会是高亮屏幕,趁早换了吧,记得要雪花屏

加个罩可以吧,我想在换个屏的话还不如我以后直接上个眼镜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个罩可以吧,我想在换个屏的话还不如我以后直接上个眼镜得了,

可以把,眼镜你就是屏幕加个菲镜咯,眼镜要搞就要搞玻璃镜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眼镜你就是屏幕加个菲镜咯,眼镜要搞就要搞玻璃镜片的

我看有拿2.5寸显示屏做的那个,按他那个做,就不用菲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眼镜你就是屏幕加个菲镜咯,眼镜要搞就要搞玻璃镜片的

ok

网友F:
技术贴,得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技术贴,得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