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新手问题

楼主(2016-01-10):
apm飞控能用六通道的遥控器吗?有gps六通道遥控器可以干什么?没有gps又可以干什么

网友A:
没有GPS就不能自动返航,也不能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GPS就不能自动返航,也不能失控返航

有gps的话,六通道的遥控器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gps的话,六通道的遥控器可以吗?

也可以,不过通道少了,你要牺牲一些功能,比如自稳/定高/返航等六项,你只能选择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不过通道少了,你要牺牲一些功能,比如自稳/定高/返航等六项,你只能选择三项 ...

没有gps六通道有什么功能可选,我不想换控,拜托拜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gps六通道有什么功能可选,我不想换控,拜托拜托

没有GPS就不能自动返航,也不能失控返航,这两项就不要选了。其他自稳/定点比选

网友:
可以,
没有GPS比较危险

网友:
建议 通道多的控

网友:
gps是好东西,但也得买好的才行啊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啦

你动手能力强的话就把遥控器改成六段开关就有6种模式了

网友:
浸淫的时间太短,好要继续学习

网友:
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

网友(2016-02-11):
你还可以改遥控,加功能,套宝有这个店。6通道的通道太少了点哦。

网友:
APM的5和6通道是模式切换开关么 可以在6个模式当中切换???

网友:
楼主,我的在切换通道开关时就一个三段开关可以切三个模式 其他开关拨动没有反应啊?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