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行故障求助

楼主(2016-01-10):
今天用悬停模式飞到100m左右的时候,连续两次在打完副翼后飞机就失控了。自动切换到了降落模式。看了下飞行日志,发现上面显示在100m的时候出现故障但是我看不懂是啥故障。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图片好摸,你上传日志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
求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好摸,你上传日志可以仔细看看

上传了一份日志

网友:
进来看看,也许对以后有点帮助

网友B:
EKF检测出传感器有问题,在GPS模式下飞行时就会自动降落,我的pix最近也发生过,用mission planner看了是罗盘不一致,校准了几次都一样,干脆把FS_EKF_THRESH参数改成0,不再检测,飞起来也没问题

网友:
pix比APM好吗?

楼主:
功能差不多,但是性能要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EKF检测出传感器有问题,在GPS模式下飞行时就会自动降落,我的pix最近也发生过,用mission planner看了是罗 ...

怎么在日志中看是不是罗盘的问题?

网友B:
日志里好像看不出是不是罗盘问题,只能看ERR->Subsys 是16  Ecode是 2
16: EKF/InertialNav Check
ECode 2: Bad Variance
ECode 0: Bad Variance cleared
我是用数传连着Mission Planner飞的,HUD上能看到Compass Variance报错,查看EKF状态能看到罗盘的EKF值一直比较高,突破0.8的时候就报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能差不多,但是性能要好不少。

价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怎么样

pix要比apm贵不少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志里好像看不出是不是罗盘问题,只能看ERR-

好吧,取消会不会有啥副作用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

网友:
寻求PIX稳定版固定翼固件

网友:
请教PIX 怎么会打副翼方向舵也会跟着动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请教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