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50用多大电机

楼主(2016-01-10):
E350用2212 1400kv配8寸会不会不适合,我主要是想求稳

网友:
350轴距的四轴吗,如果是的话换电机吧,KV值太高很费电,我装过360猛禽 2312 1480KV配9寸8寸太费电了,换成900KV左右的,现在网上有很多类似精灵轴距的动力套

网友:
建议低kv 大桨

网友:
低KV四轴有多快,稳定吗。、

网友:
这个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
相同条件kv低的会比较省电吗

楼主:
可是我的飞机装不了大桨,所以用1400kv配八寸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飞机装不了大桨,所以用1400kv配八寸桨可以吗

稳定不在于电机KV和桨的大小,在于整机的平衡和调试好不好

楼主:
那1400kv的行不行,飞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