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无法连接电脑怎么办,求助!

楼主(2016-01-10):
如题,买了块2手cc3d 连不上电脑,卖家说没问题,但就是卡在了这里,怎么办啊,飞机都装好了,请大家帮忙看下!多谢了!

网友A:
插上会安装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会安装驱动的

请看图,无法进行下一步,我之前用过cc3d 后来出了,这是第二次入穿越坑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会安装驱动的

是因为没有装到c盘的原因么

网友A: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看有没有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看有没有com口

前辈帮忙看下,我重新把openpliot 装到c盘了,还是一样的下一步无法点击

网友A:
右键-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个端口,飞控连接上的时候会显示com口,不然就是连不上,看电脑右下角有没有在安装驱动,应该是自动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个端口,飞控连接上的时候会显示com口,不然就是连不上,看电脑右下角 ...

是有的!

网友A:
插上显示com口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显示com口就可以的

但是就是无法点击下一步啊!!!能不能重刷程序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就是无法点击下一步啊!!!能不能重刷程序什么的?

确定你插上USB的时候,在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端口,然后拔掉USB,启动软件,然后点击Upgrade,这个时候会读条,这个时候插上CC3D,等待更新固件,升级完之后试试,设备管理器界面不要关掉,插拔飞控的时候上面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插上USB的时候,在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端口,然后拔掉USB,启动软件,然后点击Upgrade,这个时候会 ...

偶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C:
多换几台电脑试试。以前用联想一体机就不能连接APM,后来用拼装机成功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换几台电脑试试。以前用联想一体机就不能连接APM,后来用拼装机成功连接 ...

是不是电脑刷了window 10的愿意?我完了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插上USB的时候,在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端口,然后拔掉USB,启动软件,然后点击Upgrade,这个时候会 ...

应该是多了一个com口,但还是不能点击下一步…

网友A:
端口不是在那看的,身边没飞控,这是块开发板,显示com3口,飞控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脑刷了window 10的愿意?我完了试一下

用的是window 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不是在那看的,身边没飞控,这是块开发板,显示com3口,飞控类似

我这是window 10系统,就是哪里显示设备的,插飞控后多了一个usb composite device 项

网友:
还是继续努力问问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window 10系统,就是哪里显示设备的,插飞控后多了一个usb composite device 项

我跟你一样W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window 10系统,就是哪里显示设备的,插飞控后多了一个usb composite device 项

要不你就找个台式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脑刷了window 10的愿意?我完了试一下

我是win10,并没有影响

网友:
我的电脑属性,看有没有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是我电脑的原因,换同学电脑试了就连接上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子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是系统不兼容  你是WIN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