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OSD接摄像头后无加载,不接能显示数据!求解决!

楼主(2016-01-10):
昨日,是MINIOSD丢了固件和bootloader!根据泡泡老师的帖子,刚才刚刷好,但是不接摄像头,能叠加数据,但是一接摄像头就只有图像了,求解决方法!MINIOSD接摄像头后无加载,不接能显示数据!求解决! MINIOSD接摄像头后无加载,不接能显示数据!求解决! 摄像头 作者:xiangbinzh 2669

不接摄像头有叠加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因为OSD的制式和摄象设备的制式不相同引起的,
一般我们OSD都是设置为PAL制。所以你的摄象设备也要设置为PAL(或者把OSD设置为NTSC)。否侧就会出现看不到数据或数据跑出屏幕的现象。

网友:
楼主是apm2.8?

楼主:
用的是索尼700线4140-673

楼主:
我改了osd的制式设置,也还是不行!我今天回来再试试!

楼主:
怎么没有解决,谁给改成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解决,谁给改成解决了!

换摄象头或把家里的DVD、机顶盒信号输进去,试一下是否有合成图象出来。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试过了,的确是摄像头,和miniosd不兼容

网友:
地面站有OSd相关的设置,要点过一下就会有,我也试过

楼主:
我点了,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2016-03-17):
兄弟加油            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