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怎么看他是否支持4s??

楼主(2016-01-10):
怎么辨别,拆开外面的热缩管,比如是通过识别什么型号的电压模块还是另有办法?
希望懂得给支个招!在线等。。。。

楼主:
坐等,二楼收复日本用!

网友A:
什么电调 现在一般12到20a的直接上4s都没问题

网友:
热缩膜上有写的

楼主:
我意思不看热缩膜,要是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调 现在一般12到20a的直接上4s都没问题

也不知道是什么电调,看电容是绿色的,估计是银燕12a的

网友:
看电容大小

网友B:
有条件当然是问供应商,看他的稳压管芯片是什么型号(如XX7805之类的),再查芯片的规格书,规格书中会有标示多少工作电压,一般最多工作在标示值 的80%以下是安全的,超过绝对不行,

网友C:
楼主通4s试试,烧了就不能用,不烧就能用!
这个应该是和mos管的耐压有关,楼主可以查查!
帮顶!

楼主:
楼下有说看mos,到底看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当然是问供应商,看他的稳压管芯片是什么型号(如XX7805之类的),再查芯片的规格书,规格书中会有标 ...

遇到懂得了,关键是我现在只有电调,当初热缩管丢了,所以现在有的烦了,只能看稳压管了,7805这个是4s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通4s试试,烧了就不能用,不烧就能用!
这个应该是和mos管的耐压有关,楼主可以查查! ...

实践检验真理,但是没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友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小喇叭

网友F:
电压符合条件就行了吧,大不了降压呗!

网友G:
一般电调上面都有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符合条件就行了吧,大不了降压呗!

降压那容量怎么算呢?我没搞懂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电调上面都有写呀

恩啊,但是我这个热缩管被我扔了,所以现在想识别难了

网友:
蒙一下,如果有个大电容并联在动力线上,看电容耐压,16V的就只能是3S,25V可能能用4S。

网友(2016-08-19):
电容标的电压值  还有MOS管的耐压值 就能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