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

楼主(2016-01-10):
四轴,PIX飞控,天九2,恒力4230 KV400  14寸浆,铂金电调,自组6S5600电池,解锁起飞在空中明显听到忽高忽低的浆声,就像电机一会给电一会不给电的样子,很不稳,会是什么原因,求赐教!

网友:
接收机供电不行

楼主:
你是指天九的接收机?

楼主:
别顶啊,帮我分析下

网友:
油门的问题?不然你是怎么飞起来的。

网友:
是定高模式还是自稳模式,这种现象很不好判断,只能用互换的方法来排除,应该先换主控。

楼主:
请帮忙看下日志,是还是自己组的电池有问题

楼主:
这日志不好上传么

网友:
以后提问题请在标题大致描述问题类型 这样才能有助你更快的解决问题

网友(2016-05-25):
请问APM如何接相机快门线,地面站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