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楼主(2016-01-10):
第一课: OSD用于CC3D 及 REVO

关于CC3D的设置及OSD固件的烧写,请移步:新手课堂,CC3D飞控加装GPS及OSD

第二课: OSD用于NAZE32 及 F3

关于NAZE32的使用方法及OSD刷机,请移步NAZE32飞控使用方法
NAZE32 RV5的使用方法,请移步:NAZE32 REV5板子的使用方法
F3的使用方法,请移步:SP Racing F3 飞控的使用方法

第三课: OSD用于APM 及 PIX

关于OSD固件的烧写,请移步OSD部份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

网友(2020-07-26):
老师辛苦!好详细的教程。

网友:
学习顺便拿币。。

网友(2019-02-07):
关于OSD固件的烧写,请移步OSD部份: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
请问具体是哪篇文章有微型osd刷 固件来支持apm

网友(2018-08-27):
这个必须顶一个

网友(2017-01-05):
强大的教程

网友:
老师,所以说cc3d revolution openpilot也可以用这个osd?之前听说这款飞控没有osd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泡泡专业贴!顶~~~~~~

网友(2016-01-10):
沙发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飞控,固件,APM,GPS,pixhawk飞控 作者:cyj169 8673 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飞控,固件,APM,GPS,pixhawk飞控 作者:cyj169 9899 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飞控,固件,APM,GPS,pixhawk飞控 作者:cyj169 3410 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飞控,固件,APM,GPS,pixhawk飞控 作者:cyj169 7126

网友:
泡泡老师又出新教程了。

网友:
这个必须赞

网友:
泡泡老师,怎么将手机变成显示屏的,能出个教程吗?

网友:
强力顶泡泡老师专业贴!

网友(2016-03-16):
软件哪下载?没有软件了啊 有人上传一个吗

网友A:
泡泡老师,我用miniosd和sp f3 飞控,接收机有一个rssi输出到osd,f3里面的rssi开了,但是不懂osd里面该如何设置rssi,现在的情况是rssi开控100%,关控为0%,没有中间的过渡值,貌似设置不对。请泡泡老师帮忙对osd里面的rssi设置给我们讲解一下。谢谢!
(我接收上的rssi信号输出最大是4.3V)

osd

网友:
我的micro minimosd 插上12v电池检测接口后造成osd插飞控5v端对面的电容着火。请问是不是不能直接插12v电压在电池检测接口上?

网友B:
下图红色区域是当时已连接好的线路,蓝色区域是接好这些线路后着火的区域(原谅我作图上的拙劣)

网友C:
请问泡泡老师,我现在就用的是这个osd,按照你说的教程也刷机了,请问现在可以刷成中文字库吗,教程在哪里,谢谢

网友D(2016-11-11):
我的cc3d裝了微型miniosd 最近出現ARDUCAM OSD V2.0 WAITING FOR MAVLINK HEARTBEATS ..... 不能看到飛行資訊 就這些字 請問這是什麼 狀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泡泡老师,我现在就用的是这个osd,按照你说的教程也刷机了,请问现在可以刷成中文字库吗,教程在哪里 ...

可以刷APM的中文,教程在APM合集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红色区域是当时已连接好的线路,蓝色区域是接好这些线路后着火的区域(原谅我作图上的拙劣) ...

你确定你的OSD是可以接CC3D的了吗?不是所有OSD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cc3d裝了微型miniosd 最近出現ARDUCAM OSD V2.0 WAITING FOR MAVLINK HEARTBEATS ..... 不能看到飛行資 ...

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我用miniosd和sp f3 飞控,接收机有一个rssi输出到osd,f3里面的rssi开了,但是不懂osd里面该如 ...

我的接收机没有rssi功能,没玩过

网友:
现在新手多学习了

网友:
进来学习~~~慢慢的学会

网友:
太详细了,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开源飞控,怎么能只是一句谢谢所能代表我们的感谢~!

网友:
泡泡老师的,都是精品,值得学习。

网友:
泡泡老师3Q学习中^^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E:
老师,这个可以不接飞控,用在固定翼上面行么?

网友F:
泡泡老师,我的飞控是pixhack飞控,OSD是3DRMinimOSD。OSD卖家说,OSD只需要GND和RX两根线与pixhack飞控的GND和TX连接就可以了,OSD由图传供电。请问,OSD与飞控这么连接可以吗?pixhack飞控

3DRMinimOSD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这个可以不接飞控,用在固定翼上面行么?

不行,这个OSD必须从飞控上读取信息。
你可以用穷人OS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我的飞控是pixhack飞控,OSD是3DRMinimOSD。OSD卖家说,OSD只需要GND和RX两根线与pixhack飞控的G ...

从你最下面一张中可以看到,JP被短接,所以为右侧供电方式,可以只接GND和RX到主控上去,
但是,右侧上电之后,你要测量一下左侧的GND和5V之间的电压,是否大于4.9V。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你最下面一张中可以看到,JP被短接,所以为右侧供电方式,可以只接GND和RX到主控上去,
但是,右侧上电 ...

谢谢泡泡老师回复。
这种OSD的JP被短接是为了从右侧(图传12V)供电,是不是因为右侧上电后反过来向左侧连接的飞控供电,所以左侧的GND与5V之间的电压不能大于4.9V?
OSD卖家说,OSD只需要GND和RX两根线与pixhack飞控的GND和TX连接,这样是不是左侧GND与5V之间电压是多少V就无所谓了?

网友(2016-12-11):
引用 楼主:
不行,这个OSD必须从飞控上读取信息。
你可以用穷人OSD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泡泡老师回复。
这种OSD的JP被短接是为了从右侧(图传12V)供电,是不是因为右侧上电后反过来向左侧 ...

右侧上电后反过来向左侧连接的飞控供电--是的,
要你右侧供电,测量左侧电压大于4.9V,是因为低于他,OSD不会正常工作。
这时你只要接GND与RX到主控就行了,5V千万别接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侧上电后反过来向左侧连接的飞控供电--是的,
要你右侧供电,测量左侧电压大于4.9V,是因为低于他,OSD ...

谢谢泡泡老师。
在无人机电控系统中,是不是所有部件都是共地(GND)的?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有的部件的一侧接口有两个GND,这是为什么,不能合并吗?

网友:
SP F3 EVO接miniOSD有显示但无飞控数据miniOSD接的飞控UART1。sbus接的飞控UART2。GPS(9600)接的飞控UART3。

网友(2017-01-17):
学写了!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的cc3d裝了微型miniosd 最近出現ARDUCAM OSD V2.0 WAITING FOR MAVLINK HEARTBEATS ..... 不能看到飛行資 ...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是不是需要刷一下?

网友(2017-02-27):
挣牛币,下泡泡软件

网友:
泡泡老师辛苦啦!!

网友(2017-04-05):
泡泡老师你好,我是15.02.02版本的cc3d,想买个miniosd用,不知道这个版本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H:
老师你好,我使用的miniosd,微型版本,就是正方形的那个,请教其他功能一切正常,就是电压不准,用3s电显示17v左右,数据会实时更新,求教怎么校准电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你好,我使用的miniosd,微型版本,就是正方形的那个,请教其他功能一切正常,就是电压不准,用3s电显 ...

连接在什么飞控上面?如果是CC3D,调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连接在什么飞控上面?如果是CC3D,调不了。

就是cc3d,15.02.02版本的,电压显示应该是这个osd的基本功能啊,为什么会调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cc3d,15.02.02版本的,电压显示应该是这个osd的基本功能啊,为什么会调不了呢? ...

软件里没有校准电压功能,电压准不准取决于OSD上面的分压电阻。

网友:
泡泡老师厉害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作者:yi377798509 5821 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作者:yi377798509 3841 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作者:yi377798509 4496

网友:
神奇的泡泡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里没有校准电压功能,电压准不准取决于OSD上面的分压电阻。

那请问我的这种正方形的mini osd要焊接多大的电阻,在那个位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里没有校准电压功能,电压准不准取决于OSD上面的分压电阻。

泡泡老师救我,这个超微型的miniosd我在你的视频里看你说到这个已经集成了分压电阻电容,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电压检测就是准确的,为什么我的显示依然还是不准的呢?为了这个我已经调整了好几天了,用摇杆也可以进入屏幕校准功能,但还是不准确。是不是这个osd依然还要在哪个位置加分压电阻?

网友(2017-05-23):
引用 网友G: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是不是需要刷一下?

沒解決都把穿越機設備賣掉了~哈哈

网友:
顶一个太好了,受用无限

网友:
好贴~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作者:秋风丿落叶 9928 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作者:秋风丿落叶 3072 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作者:秋风丿落叶 6318

网友(2017-06-25):
谢谢老师的教程!!

网友I(2017-07-29):
泡泡老师,刷写miniosd的刷写器软件去哪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泡泡老师,刷写miniosd的刷写器软件去哪里下???

新手课堂 让APMOSD2.2版固件显示中文字体
http://www.moz8.com/thread-36369-1-1.html

网友(2017-10-02):
我只是想要个牛币

网友(2018-03-17):
泡泡老师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2018-04-18):
泡泡老师.能把连接图纸发出来吗?还有APM2.8没有数传的情况下不要ic接口是不是可以接在数传接口哪里,只不过不接数传.有图传没数传

网友(2018-06-25):
顶泡泡老师专业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