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罗盘无法校验其他一切正常

楼主(2016-01-11):
罗盘无法校验其他一切正常 APM,无法通过校验 作者:296948729 65 罗盘无法校验其他一切正常 APM,无法通过校验 作者:296948729 1019   是不是外置罗盘坏了啊  二手淘的  还是APM坏了 我这就一个APM没得试啊

网友A:
罗盘坏了吧!以前我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坏了吧!以前我也碰到过

嗯嗯 好的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 GPS,是APM没有找到GPS,你GPS上的指示杰都没亮。
测量GPS的输入电压是否为5V,降压模块输出电压是否为 ...

APM上面的蓝灯有亮的  GPS上面的红灯也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窗口是否有红字罗盘出错提示?是否提示NO GPS(没有GPS)?

也提示不健康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参数使用的内置还是外置。坏了就找卖家

内外置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窗口是否有红字罗盘出错提示?是否提示NO GPS(没有GPS)?

是的 提示NO GPS

网友C:
检查参数使用的内置还是外置。坏了就找卖家

网友:
从现象看,很可能是外置罗盘坏了

网友B:
小窗口是否有红字罗盘出错提示?是否提示NO GPS(没有GPS)?

网友:
估计是坏了吧  找卖家

网友B:
NO GPS,是APM没有找到GPS,你GPS上的指示杰都没亮。
测量GPS的输入电压是否为5V,降压模块输出电压是否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