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接收机指示灯间歇性闪烁

楼主(2016-01-11):
各位 我的AT9接收机指示灯间歇性闪烁  就在上次飞着时 莫名其妙的就炸机了 过去一看 接收机指示灯时不时的闪烁一下 应该就是我炸机的原因  像这种情况 有哪位朋友试过的呢 有什么办法防止类似的发生呢

网友A:
哪个灯啊 红色 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灯啊 红色 绿色

就是那个红灯 间歇性地闪 偶尔闪一下  郁闷

网友B:
接收机供电不行  我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供电不行我有过

供电不行么 ?你之前的是电调 还是 电池不问题呢   我现在都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红灯 间歇性地闪 偶尔闪一下  郁闷

那就不知道了 看看说明书

网友:
好可怕啊感觉,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