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一到在失控保护页面就有这个提示,是我哪设置错了么?

楼主(2016-01-11):
在这个页面开控到稳定模式,关控切换到返航模式,好像都正确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提示。

如果我想让失控后,又开控,还是继续保持在返航模式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你这个提示是正常现象,所有人点开这一项都会有同样的提示,

网友:
要好好学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提示是正常现象,所有人点开这一项都会有同样的提示,

有老师指导真好

网友:
我之前也有过这个问题,以为是个问题呢

网友:
点开这一项都会有同样的提示

网友:
这个,一到在失控保护页面就有这个提示,是我哪设置错了么? 航模 作者:hddhy 4234 ,强烈建议玩APM或PIX的模友,人手一个好记星或读书郎一到在失控保护页面就有这个提示,是我哪设置错了么? 航模 作者:hddhy 4624

网友:
步步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