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华科尔X350 需要配多大C数的电池

楼主(2016-01-11):
我打算自己组装一块电池,结果问题来了,该选择多C数的电池,就成了我的问题了,15C 4000MA  11.1V ,这样的电池能承受这架华科尔X350 飞机吗

网友:
不够 推荐20c以上
公式 c×a=电流
比如你的是 15c×4a=60a
所以不怎么够

网友:
如果按官方配置X350带3S 5200电池续航20分钟左右算的话,理论上平均电流大概是16A左右,5200电池理论上4C就够了,4000的话是5C,但考虑到发热,内阻等其他情况,个人觉得15C也足够了,纯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本人的X350 是用25C 或 35C,15C相信太小了。

网友:
不行,无刷起码20c,不然电池发热太厉害,用不了的

网友A:
F450带航拍器,应该用多大电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0带航拍器,应该用多大电比较爽

看你陪的是什么电机了

网友:
最好25C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陪的是什么电机了

xxd的可以不

网友:
20c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