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500 增加续航方案

楼主(2016-01-11):
Ld 2216 800kv电机 ,9450自锁桨,乐天40A电调,pix飞控,普通云台,飞萤6s相机,银速5200 4S电池,奥姆维500Mw图传,社区433数传,目前续航10分钟,Bb设置3.7,跪求增加续航方案

网友:
3.6v报警。               .

网友:
电调20a就够了

网友:
桨上10寸吧

网友:
上10寸桨。减下重。

网友:
电调大了,浆小了,报警电压高了。

网友:
减到500G以下,

网友:
上11寸奖换4S电池,估计能到16-20分钟

网友:
改十寸桨1047,电调换乐天20A就够了才14克,云台飞宇两轴110克,多余的线材减掉

网友:
换11寸浆把可以续航很多

网友:
电调太大,电压3.6,电机感觉非主流

网友A:
用的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机架?

S500

网友:
现在多重?

网友(2016-10-08):
用12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