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一贴,上500四轴装机照

楼主(2016-01-11):
500四轴,飞了近一年,装了近一年,中间一直在折腾。配置如下:
飞控:APM 2.5.2
数传:433 100MW数传+1W功放
电机:朗宇2216 KV800
机架:LJI X500
桨:APC 1047
云台:BGC两轴轻量云台
OSD:mini OSD
遥控:D10+RX1002
GPS:M8N GPS
电池:zippy 4s 2650
图传:TS835+RC832
相机:小蚁
UBEC:好盈 UBEC
电压电流计:3DR 原版电压电流计(不带UBEC)
以上总重1488g。续航11min(冬天室外温度8度,加上电池本身一般,4S电池起飞不到半分钟就掉到14.4V了,如果压降小点,应该还可以多个一两分钟问题不大)。
装机照:

这里给一些新手玩四轴和APM或PIX的一些建议:
APM官方原版有2.5.2和2.6,国内有2.8,mini APM等。区别就不说了。这里说下内外罗盘,其实内外罗盘真心区别不大。个人一直用内罗盘,从未见罗盘有干扰过。PCB电路板上的那些干扰真心不是什么问题。虽然电流产生磁场,可是那个磁场很弱的,何况罗盘还要做校正。 楼主有校过近30块APM的内罗盘,校出来的值基本都差不多。
还有可能有人说我怎么用白色外壳,不怕气压计受光照影响吗?唉,这个也真心其实不是问题。说实在的,现在淘宝上那些黑色的APM外壳,质量还真不敢恭维。之所以敢用这个白色的,是有亲身测试过,这个白色的壳质量很不错,透光度比那些黑色的不差甚至可能还要好!
还有每次飞行,一定要做好飞行前的检查,养成良好的习惯,还有当天飞行的天气情况,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我个人现在已经飞行一年了,小炸过几次,都是10米内低空炸的,炸机还主要是测试设备时炸的。好了,就写这么多,希望大家玩得嗨

网友A:
zippy的你用着觉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ppy的你用着觉得如何?

很一般,性能一般,价格也一般。新电池买来单电芯压降有0.2V,现在冬天直接0.6V压降,上天不到半分钟BB响个不停,还好有电流计。

网友B:
电池太小,上5000-6000MAH  4S

网友C:
楼主500的机架用着感觉怎样啊,我一直用的F450,想升级碳架就航拍,在由于425--600之间犹豫,可否给个意见?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顶一下

网友:
电池换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太小,上5000-6000MAH  4S

这电池是小了,测试用的。5000ma的没装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500的机架用着感觉怎样啊,我一直用的F450,想升级碳架就航拍,在由于425--600之间犹豫,可否给个意见 ...

看自己需求吧,大机架大载重,小机架小载重,看楼主自己航拍的要求吧。500的机架我这配置有点大,准备改成450机架,还可以轻点。

网友:
請問一下APM怎么調成適用于航拍那么穩?

网友D:
数传为什么还加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传为什么还加功放?

加功放距离可以更远呀,原来的数传是100mw的,距离不到60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功放距离可以更远呀,原来的数传是100mw的,距离不到600米

哦我的数传基本上是用来看飞控报错的,飞起来后基本上都是看osd数据的

网友:
那个电池飞飞固定翼还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E:
听说炸鸡有很大原因是内置罗盘问题。地面不一定能校准出来。还有,淘宝商家经常把内置罗盘装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炸鸡有很大原因是内置罗盘问题。地面不一定能校准出来。还有,淘宝商家经常把内置罗盘装歪。

你也说了那是听说,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一个贴子或哪一个人根据炸机日志找出来是内罗盘的问题不是,地面校准如果校不出来,那外罗盘也是一样会存在这个问题的。至于你说的把内罗盘装歪,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APM上的内罗盘都是焊好在PCB板上的,指北方向和APM壳上箭头方向一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也说了那是听说,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一个贴子或哪一个人根据炸机日志找出来是内罗盘的问题不是,地 ...

我就是根据炸机日志找出来是罗盘问题。
罗盘需要磁屏蔽,而铝材料是无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大电流设备拉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根据炸机日志找出来是罗盘问题。
罗盘需要磁屏蔽,而铝材料是无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大电流设备拉 ...

罗盘不是需要磁屏蔽,兄弟,做磁屏蔽使用的都是铁磁性材料,你用铁磁性材料做屏蔽,保你抽搐没商量。罗盘做要的,只是要远离其它磁场的干扰,但是并不是所有磁场都能干扰到地磁,要看强度的。像大电流线路,电机,铁质材料等,就可能会干扰罗盘。但像APM主板上那种电流,产生的磁场很微弱,对地磁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的,APM使用内罗盘,只要注意远离电机和大电流线路即可!如果APM主板上的电流对内罗盘有干扰,那么这种情况在外罗盘上也是会存在的。因为外罗盘一般是做在GPS上,周围1cm距离内APM板上有的电路外罗盘一样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罗盘不是需要磁屏蔽,兄弟,做磁屏蔽使用的都是铁磁性材料,你用铁磁性材料做屏蔽,保你抽搐没商量。罗盘 ...

我不是你兄弟。我用什么材料屏蔽,我和我的飞机都不会抽搐。
---------------------------------------------------
外置罗盘能撑起来,而内置罗盘通常不能。这就是区别。而不是干扰源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你兄弟。我用什么材料屏蔽,我和我的飞机都不会抽搐。
----------------------------------------- ...

,唉,好吧,你不是我兄弟,我高抬自己了。在这里和你聊这么多,无非就是搞清楚问题不是。真理吗,肯定是越辩越明不是。你确认罗盘要做磁屏蔽,不会影响飞控(当然非铁磁性材料做的根本就不能算磁屏蔽)?或者说我理解错了,磁屏蔽不是使用铁磁性材料?希望赐教。当然,不可否认,外罗盘撑起来确实可以比内罗盘尽量远离机机上的干扰。但可能你一直没理解我的意思。使用内罗盘,是要在考虑内罗盘使用的环境里的干扰很小很微弱的情况下。像四轴航拍这种使用环境,内罗盘完全可以放心使用。弱电流产生的磁场干扰基本对它影响不大。那些商品飞控哪一个现在不是高集成度的。

网友: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F:
本人的apm2.8用内置罗盘死活无法通过校准  用外置罗盘校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的apm2.8用内置罗盘死活无法通过校准  用外置罗盘校准没问题

内罗盘无法通过校准,那不是因为罗盘内置引起的,而是内罗盘可能有问题了,把内罗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怎么装一台和你一样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