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这个gps之前还好好的,怎么升级固件后怎么都连不上apm了

楼主(2016-01-11):
这是我的gps的实物和芯片资料。背面是陶瓷天线,sirf gps2e/lp-7455芯片,采用nmea-0183标准协议。之前连接apm2.8的板子正常,后来升级了一次固件,就再也连不上了,一直提示no gps,我以为gps坏了,拆下来接到计算机串口上通讯正常,用9600的波特率可连接。求泡泡分析一下,为什么无法连接apm。是需要在apm的参数里面改什么吗?按道理所计算机上能连接,把计算机换成apm也应该能连接啊。怎么连不上了。已排除线路问题。我琢磨可能是新版的固件在gps通讯设置方面做了什么修改么?

网友:
微迷啊?这个gps之前还好好的,怎么升级固件后怎么都连不上apm了 计算机,波特率,陶瓷,资料 作者:少林小子 8772 看不懂

网友:
需要高手出山解答。

网友:
这个不好说..你试试把gps波特率改成57600试试..
不过按照道理apm会自动设置gps的波特率的...
还有可能就是协议不一样....

网友A:
刷回原来版本的固件也连不上吗?
要是原因件能连上,新固件连不上,就是固件出问题了,
建议你还是换U-BLOX的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回原来版本的固件也连不上吗?
要是原因件能连上,新固件连不上,就是固件出问题了,
建议你还是换U-BLOX ...

没测试刷回去,不折腾了,买新的gps试试。

网友:
我想问下为何要升级固件,以前我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