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谁会连接Naza飞控和乐迪R9d接收机

楼主(2016-01-11):
不会连接,请大师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如果你用R9D,建议你用SBUS模式,单线插到X2口。注意信号线在下。

网友:
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lite和V2的飞控中AEUT分别对应接收机的1234通道。就这么接

网友:
新手课堂,设置乐迪AT9玩NAZA-M、-V2、-LITE飞控
http://www.moz8.com/thread-40389-1-1.html

打屁屁

网友:
学会看教程

网友:
没用过NAZA帮顶!

网友(2017-02-03):
泡泡老师相当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