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旋翼电机输出不一致

楼主(2016-01-12):
     自己组装的6旋翼。APM飞控油门最低时,输出量一致,随着油门加大,输出量随之改变,是否是飞控的问题,如何解决。
各项校准均已完成,并正常解锁上锁,

网友:
电调单独校准下油门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楼主是在地面站看到的输出量不一致吧,都没有真正起飞试过吧?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设置好了之后就大胆推油门飞吧

网友:
跟我的一样  坐等大神

网友:
电调没有校准吧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查找原因:
1、飞控水平校准问题,要做到比较精确的校准,飞控放置要水平,不然,电机输出会根据飞控的水平程度自动进行调整输出。这种情况你可以试一下换成纯手动操作模式(ARCO模式),因为飞控不介入姿态控制,不干预电机输出调整,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2、如果换成ARCO模式仍然出现电机输出不一致,刚可以认定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
之前我的也这样,问了很多人,有说输出和实际不一样的,不要太在乎这个,你去试飞下看实际效果。

楼主:
谢谢,抽空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查找原因:
1、飞控水平校准问题,要做到比较精确的校准,飞控放置要水平, ...

谢谢。试一下

网友:
如果第一种情况里确认各电机输出量相差不大的话,在自稳模式下还是可以正常飞行的,可以试一试慢慢加大油门看一看,如果飞机不是瞬间侧翻,而是慢慢向一边侧滑,那么,一般都可以通过迅速加大油门升空,之后就能平稳飞行。
第二种情况就只能换或者修飞控了。我就碰到这种情况,换过一个飞控就麻事木有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关注,自当努力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能够顺利起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能够顺利起飞了

你好,能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请教PIX如何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讯调参

楼主:
没有用过,无法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看看11楼的忠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11楼的忠告

实际效果是推油门就开始侧翻+旋转

网友:
飞了再说,一般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