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旋翼受遥控距离限制的问题

楼主(2016-01-12):
通常的旋翼都是有一个自动的电子围栏,不会飞出遥控器的受限距离,但是我有一个飞翼,接收机是在地面的 ,通过信号中转到电台通信,飞机和地面只通过电台通讯,这样就不会有遥控器的距离限制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旋翼我应该怎么去实现,或者吧里边有没有人已经实现了的????

网友:
电子围栏可以关闭啊,至于遥控距离改增程,或者数传电台通过地面站指导飞行规划航线,不过旋翼机续航摆在那不可能像飞翼随便改改飞十几公里没事,性能不同用途不一样。

网友:
电子围栏可以关闭的

网友:
少数飞控是无法关闭的,关键看飞控吧,多数飞控是可以随意修改围栏距离和高度,也可以选择关闭,但是多旋翼飞远距离似乎没什么意义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固定翼的,电子围栏可以关闭的,

网友:
pix的电子围栏如何设置?请大神教导。

网友:
请教PIX如何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讯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