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老師、大神,這樣的馬達、電調溫度正常嗎?

楼主(2016-01-12):
好贏40A電調、wkm飛控、恆力4830 KV420電機、6s 16000mah格式電池,起飛重量4.1kg,請教各位老師,才10分鐘左右就聞到電機漆包線的味道。落地5分鐘後測量,4個電機溫度均在82度左右。電調的溫度也是近65度。
另外,機頭超前,起飛後有點往右邊飛,需要手動往左邊修正,GPS已經8-10顆衛星。請問各位老師,是什麼原因導致溫度高和往右飄呢?

网友:
是不是太重了 还是桨太大了 自己实验一下

楼主:
4830 KV420的馬達,四軸推薦起飛重量就是5-6kg。懸停的時候整機電流才41A多點,怠速2.3A。這樣計算,每個電機才10A電流

楼主:
漿推薦的1447,還有帶1555的,不知道他怎麼過來的!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A:
看图感觉你的桨有点小的感觉,多大的, KV420怎么也得15寸以上碳桨

网友:
挺高档的工具配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感觉你的桨有点小的感觉,多大的, KV420怎么也得15寸以上碳桨

現在最主要的是有個電機定子變轉子導致短路燒了電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感觉你的桨有点小的感觉,多大的, KV420怎么也得15寸以上碳桨

順便一起買了1555漿

网友B:
估计马达不正常了,恆力4830,也就是常见的4114型号,4114单轴1公斤是没有问题的,这个KV,6S搭配14寸的桨。
但是你这个温度很恐怖了,电机停止后温度会马上上升到真正水平,之后开始下降,5分钟之后应该接近常温才对,5分钟之后还有80,那你电机刚降落时我估计妥妥的100以上。鉴于四颗一样的温度,装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检查一下感度,如果没有问题,你可以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马达不正常了,恆力4830,也就是常见的4114型号,4114单轴1公斤是没有问题的,这个KV,6S搭配14寸的桨 ...

請教一下:換電機指的是換更大的還是說換品牌?昨天買了一套1555的漿,明天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換電機指的是換更大的還是說換品牌?昨天買了一套1555的漿,明天試試看。

这个尺寸的电机是没有问题的,换品牌,当然,你先得期确定桨是好的,如果可能,我建议你使用DJI1555

网友:
80度太高了,加散热片

楼主:
請問電機怎麼架散熱片

网友:
配置没有问题,这温度计靠谱么,用手试温度

楼主:
用手試都不敢抓。只能摸

楼主:
剛剛試了一下,左右抖動的非常厲害。我估計是因為左右抖動厲害飛控為了保持不掉下來,導致的溫度飆升。

网友:
看看整机重量多少,电机拉力够不够,电机10分钟机壳就有80度这样是不正常的

网友:
温度高了吧,,这样飞,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