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机烧毁了,怎么重新绕定子的绕组?

楼主(2016-01-12):
无刷电机(12个槽)的定子绕线烧坏了,现在重新绕怎么绕,有大神能给个绕线的图吗?最好能附送讲解的,谢啦!

楼主:
航模电机烧坏了,怎么重新绕定子的绕组!

无刷电机(12个槽)的定子绕线烧坏了,现在重新绕怎么绕,有大神能给个绕线的图吗?最好能附送讲解的,谢啦!

楼主:
怎么接线?那个电机不是分出3个根线吗?如何接线后流出3跟线?

网友A:
三角接法首尾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接法首尾相连

能否根据上面的图 按数字还说明白下?打比方 1和4链接,或者2和6链接的?

网友A:
3跟线绕完是6个头,1头连3尾,1尾连2头,2尾连3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跟线绕完是6个头,1头连3尾,1尾连2头,2尾连3头就行了

哦 谢啦!

网友:
看这图

看这图

网友:
无刷修复贴蛮多的,善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
论坛教程有好多

网友:
我有教程,找我的帖子就好

网友:
前几天还有一个帖子,说的就是绕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