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四轴原地转向漂移的办法

楼主(2016-01-12):
      不知大家玩四轴的时候发现没有,如果悬停的时候打方向杆,飞机会发生漂移,而并不是以悬停点为圆心的原地转圈。这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IMU校准的时候水平没校好。因此,细心的飞友会觉得不爽,总有误差,下面,就自己总结的一个办法提供给大家参考,可以消除这方面的误差。
     首先,准备一把长度超过350mm的水平尺,气泡最好在中间的那种。然后把飞机放在一个相对水平的桌面上,卸掉螺旋桨。再把水平尺对角放在电机轴上。发现气泡不在中间,可以用纸片垫高相对低的那边的脚架,知道两两对角测量都是气泡在中间为止。开控,飞机上电,用遥控器校准一次IMU,就此大功告成,你会发现打方向杆飞机再也不会定点画圈了。

网友:
好方法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就是水平校准的问题。

网友:
这个方法没试过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支持帮顶,回家我也试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这个,飞机在天上,跟脚架木有关系啊。

网友:
这是很好的经验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在天上,跟脚架木有关系啊。

校的是电机的水平

网友:
新手感觉这是很好的经验分享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