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板,做M2560的opentx控(1)

楼主(2016-01-12):
手上有一个DEVO7,原厂固件太垃圾,DEVATION也不支持它,可怜呀,网上找了一大堆,发现opentx不错,里面有一个M2560做的控的相关资料(关于OPENTX,大家有兴趣自己去了解下,做过er9x的朋友应该也有了解这个。官网 http://www.open-tx.org/)
功能很强大,支持SD卡,语音,回传,30组模型设置,自定义开机画面,可以电脑设置。
于是开始开工,做M2560的OPENTX,主板和显示屏尺寸就按DEVO7的来。买回来的ARDUINO 2560和显示屏,验证了一下,没问题。

开始开板。花了几天做的PCB。
主板背面
正面
显示屏
检查无误,打板。漫长的等待呀。
一个星期后,板子终于回来了。
开工,焊接
简单的和遥控接了下线,因为还有一些接插件没到。先接了菜单和一个摇杆,试试。

拨动摇杆界面可以看到有相应指示,没问题,二楼更新刷过程和资料,后续SD卡和语音还有回传显示另开贴
上两个链接:1、http://open-txu.org/(直译是OPENTX 学校)
                     2、http://www.open-tx.org/(opentx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一片pcb  楼主  真心求啊

需要PCB,上淘宝吧,楼主已挂网上,搜OPENTX,打样总共有10套

楼主:
原理图

用USB ISP刷写器连接好2560的ISP接口,然后双击BOOTLOADER文件夹中的这个批文件
出现这个界面
任意键开始,刷好2560的熔丝,熔丝位是 FF D8 FD
写好以后,刷写2560的bootloader。双击BOOTLOADER文件夹中这个批处理
出现这个界面,刷BOOTLOADER,按相应提示刷写就好。
完事了,就要开始刷写固件了,撤掉USB ISP线,用USB转TTL刷机线连接你的2560主板。(记住一定要带DTR握手信号的TTL刷写板哟)
先上OPENTX官网下载电脑端软件OpenTX Companion。安装好后
打开软件
1、菜单里setting->Configure communications,出现以上界面,注册通讯端口
2、选SKT500V2
3、选择对应端口,楼主的为com7。
4、配置参数为 -D
最后点OK即可。
接下来选择固件包。
还是setting里,选择setting,出现下面这个界面
1、选择主板——M2560
2、配置固件包,ST7565R为楼主使用的屏幕驱动,PWR为电源管理模块。后面是回传模式。接着是兼容的高频头。
接着是直升机配置,后面就不一一介绍了,码字太累,不懂英文的拿个好记星在手里慢慢看吧,楼主英文不一定比你好!

最后点OK即可。中间一些设置以后再谈。
点上面下载刚配置好的固件包

DOWNLOAD FW下载固件包,点OK,下载。
W/R里选择下载固件到遥控
确认连接好主板后,点OK即可。
接下来就开始享受控吧。
这是原文的刷写教程
这是2560的原理图   MEGA2560_sch.pdf (388.92 KB, 下载次数: 80) 这是刷写BOOTLOADER的软件包,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RwBUbo 密码: 8dhd

网友(2016-12-12):
引用 楼主:
原理图

用USB ISP刷写器连接好2560的ISP接口,然后双击BOOTLOADER文件夹中的这个批文件

您好mega2560可以直接刷opentx的程序吗

网友:
楼主能告知下屏幕的具体要求吗?试了几个屏幕都不行了
手上有12864 st7576r驱动,跳线到并口6800,屏幕都是好的,用u8glib测试过。就是不能显示。。手上三块屏幕都是这样。。

网友(2016-06-08):
大神级的人物啊,膜拜

网友:
顶住!期待后续带回传和语音功能的控

网友(2016-03-30):
好复杂啊

网友(2016-01-12):
这个太强了  持续关注中 !

网友:
牛逼哄哄的人物,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牛逼的无法语言

网友:
欢迎技术贴,楼主厉害

网友:
技术贴,完全看不懂

网友:
睿思凯的遥控就是用的这个开源固件。

网友A:
求一片pcb  楼主  真心求啊

网友:
佩服楼主技术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自己做呀 真厉害

网友:
又见技术帝,膜拜

网友:
纯技术,看不懂,顶一下

网友:
发射部分用什么模块?

网友(2016-02-29):
顶 这个工程大 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PCB,上淘宝吧,楼主已挂网上,搜OPENTX,打样总共有10套

淘宝没搜到啊

楼主:
没有了,已经下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了,已经下架了

还会有第二版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会有第二版没?

嗯,有可能会有

网友:
如果做第二版建议把插座减少到4个,左右各二个多位的。

网友(2016-03-30):
我的主题奖励:本周 主题奖励已领

网友(2016-12-25):
楼主,com口下载固件波特率设置多少。能不能加个QQ学习一下,840649077

网友(2017-07-21):
楼主  真心求啊

网友:
楼主  真心求啊 .......

网友(2019-01-25):
请教 楼主 我用你说的  102 液晶 显示屏    用  128A 的  FSTH9 主板 来带  显示不正常呢  这个是什么 情况  需要用 2560 带 才能 正常驱动吗

网友(2020-02-07):
引用 楼主:
原理图

用USB ISP刷写器连接好2560的ISP接口,然后双击BOOTLOADER文件夹中的这个批文件

看看先

网友(2020-10-16):
自己做呀! 厉害。

网友(2021-07-22):
老贴顶起来,不要让它沉了,想做个但没有找到最新的电路图和配件清单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