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地面站看不到地图

楼主(2016-01-12):
请求泡泡老师,我安装apm地面站以后为什么我看不见地图呢?是我电脑的问题还是Google在中国要翻墙的原因啊?

网友(2016-03-26):
引用 网友A:
目前国内用不了GOOG地图,你把地图改选为高德的就能看到了。

心中大神。看见一次膜拜一次。

网友:
豁然开朗呀

网友A(2016-01-12):
目前国内用不了GOOG地图,你把地图改选为高德的就能看到了。

网友B:
用社区版吧,社区版的高德地图和腾讯地图都还不错,虽然没Google爽,要用Google就得翻墙,哦,对了,1.3.32版的可以用谷歌地图中国版,修正了误差的,比直接用Google还好些,不用翻墙。

网友B:
选地图再飞行计划里面

网友:
换地图吧,国内用不了GOOGLE地图

网友:
换一下地图或者翻墙

网友:
换必应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社区版吧,社区版的高德地图和腾讯地图都还不错,虽然没Google爽,要用Google就得翻墙,哦,对了,1.3.32 ...

你好,我用的就是社区版的,我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其他地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地图再飞行计划里面

哦不好意思,刚没看到这一层回复,回去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国内用不了GOOG地图,你把地图改选为高德的就能看到了。

嗯好的,谢谢泡泡老师,顺便问一下手机地面站用的什么地图,我直接可以看到卫星地图的

楼主:
678楼,谢谢你们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谢谢泡泡老师,顺便问一下手机地面站用的什么地图,我直接可以看到卫星地图的

用社区版的手机地面站,他用的是高德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社区版的手机地面站,他用的是高德地图。

这样啊,怪不得地图能加载出来,对了,手机地面站能不能直接通过USB连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地地图

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怪不得地图能加载出来,对了,手机地面站能不能直接通过USB连飞控呢

playuav是不行的,用数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yuav是不行的,用数传才行

playUAV不行,那哪个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