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压正常的吗?

楼主(2016-01-12):
我的电池是3S,第一节电池电压4.18,第二节4.23,第三节4.19,这样的电池安全吗?两块电池相差的电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
第二节太高了

网友A:
用什么测的?8块一个的BB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测的?8块一个的BB响??

如果是8块一个的BB响,这样的电压很正常。

网友B:
用万用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看看

我是用BB响测试

网友:
BB响精度太差,基本没有参考意义。我买了2个BB响测电压3S的每次都是最后一片高0.6V,完了用平衡充测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好像是正常的吧

网友:
没见过超过4.2的,估计你bb响精度不高。。。。

网友C:
万用表怎么测?

网友:
bb响精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怎么测?

万用表测电池的平衡头,每次测相邻的两个脚!

网友:
不正常,换充电器把,我有c606代理,给你优惠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BB响不行

网友:
万用表测  我一般相差在0.02左右    最大不超过0.08   没充出来大于4.2的时候。。B6

网友:
这个测得的电压很不正常,一般每S电芯不会超过4.2伏,
如果说是BB响测的,那又很正常,因为BB响测得精度不高,不如专用的数字万用表来得准
建议用数字万用表测下进行误差比较,以后可用这差值自行修正,
多S动力锂电池一般是串联连接,测量每S电芯的电压,只要分别测相邻的两根平横线电压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