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apm2.8无法切换飞行模式

楼主(2016-01-12):
d10的控,按照泡泡老师的方法一步一步设置的。。可是模式始终在模式三!!求可能的原因

网友A:
地面站看看通道8有无动作!再看看遥控上拨模式开关哪个通道有动作!然后把动作的通道接在apm通道8

网友B:
遥控设置好了吗,是不是地面站版本问题

网友C: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应该是地面站的问题,你下那种免安装的地面站,或者加我qq1224796047我发给你

网友D:
泡泡老师那里有解说

网友E:
在地面站上看第五通道pwm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看看通道8有无动作!再看看遥控上拨模式开关哪个通道有动作!然后把动作的通道接在apm通道8

我设置的是通道5 6。地面站上一切正常。。但是模式没有动作。。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设置好了吗,是不是地面站版本问题

控设置没问题。。地面站的话。。以前也是可以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应该是地面站的问题,你下那种免安装的地面站,或者加我qq1224796047我发给你 ...

我的地面站以前切换模式正常。但是换了个apm。。不知道是不是apm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地面站上看第五通道pwm信号是否正常!

地面站5通道正常。。模式切换没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那里有解说

你说的是哪个解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站5通道正常。。模式切换没动作。。

那就换地面站吧!我曾经装过不下5个版本的MP,不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问泡泡老师。               .

网友:
那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