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解锁后一推油门就向前翻

楼主(2016-01-12):
F450四轴  一推油门向前翻  如果有动遥控器方向杆 那方向杆向哪里打 就向那个地方翻  没有动方向 只加油门就是向前翻   如果把飞机拿手上加油门摆正飞机会乱换  飞机向前倾一点 就会正常

网友:
应该是你电机转动方向错了 或者桨错了

网友:
过细检查检查。

楼主:
电机   桨 不存在问题 确认过很多次

网友:
上图上视频,坑定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

网友:
可能是电机先后顺序

网友:
上详细的装机图才好分析情况。

网友:
我感觉两个问题,一个是电机顺序和转向,第二个就是固件有错了

楼主:
飞控貌似有问题  已经返厂 换了 飞控数据都没法保存

网友:
请教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