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 遥控器校准和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没法保存

楼主(2016-01-12):
遥控器校准完 确认 然后进行解锁测试 软件说我没有进行遥控校准 明明就校准过了 而且按提示也保存了  重新刷固件好几次 刚买了的时候都不会这样 已经重新反复校准过N次 都无法保存到飞控里  电调也是 油门行程校准 确认声都响了   然后油门最低 断电  重新接电 又是没有油门校准 无语了,咋办??求助大神

网友:
请教哪有PIX 固定翼教程

网友: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auscor 为广大无人机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无人机媒体窗口,主要针对人群为无人机全产业链从业者中上层的领导人,在这儿是你人脉和资源的拓展,你会交到同行业和你一样的处在不同产业链上的无人机从业者,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在微信公众号里发布不同功能的微信群二维码,你可以按你的意愿针对性扫码加入。

网友:
求助高人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存储芯片的问题了,可能是开焊了,检查一下,或是反厂更换吧

网友(2016-03-13):
不知道啊!帮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