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miniosd,对摄像头兼容性

楼主(2016-01-12):
索尼700线摄像头和miniOSD问题,我的索尼700线4140-673和miniOSD连接后无图像叠加,去了摄像头就有了叠加数据!之后,用非常老的数码相机(带av输出的测试正常叠加)经过几天的测试表明,miniosd对摄像头有一定的要求!
今天,我又下载了2.4的固件,改osd制式也不行!现在,想买摄像头,都不知道,买哪种的了!万一再不兼容怎么办了!请用过miniosd的给于指点和帮助!

楼主:
到底多少线就ok

楼主:
但是与miniosd不兼容就愁了,是不是像素太高了

楼主:
嗯,到时摄像效果不错

楼主:
哪种型号能用了

网友:
我试过,下次买两个摄像头,一个行,一个不行~还好两个型号不一样

网友:
不叠加数据 要看osd设置的多旋翼还是固定翼模式 飞控固件是哪种吧

网友:
帮顶号…等泡泡解答吧

网友:
确实4140方案我也遇到了你一样的问题。不是切换PAL之类的能解决的。厂家都给出去掉摄像头上几个电容之类的硬件改造依然不行。所以现在要么上小的CMOS摄像头,要么就用400线老方案,至少能用。

网友A:
最佳方法是换MINIOSD。3DR的MINIOSD很多都全兼容的,至少我用过两款miniosd能兼容很多摄像头、小蚊、SONY A5100。

网友:
这个还有兼容性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佳方法是换MINIOSD。3DR的MINIOSD很多都全兼容的,至少我用过两款miniosd能兼容很多摄像头、小蚊、SONY A ...

在万能宝那里搜索3dr mini  OSD能行吗?我的是小蚁相机,应该可以?飞机是华科尔的x350,这样能兼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万能宝那里搜索3dr mini  OSD能行吗?我的是小蚁相机,应该可以?飞机是华科尔的x350,这样能兼容不?

可以,顺便向卖家确认一下兼容性问题。

网友:
事先和卖家说好,不能用退货。